[慧荣] TOSHIBA-64GU盘搬板SM3267AC

楼主(2025-03-10):
   这个U盘其实是一个客户很早以前遗弃的,一直在我元件架上放了好久,几天前得闲翻出来看了下

2.0的接口已无使用价值,只是64G的容量还值得折腾下,用ChipGenius查了下芯片

测下速度

没法用,直接拆开看下芯片。

闪存是TH58TEG9THLTA20,ID983C99A37A51,查了下支持的主控,发现SM3267是支持的

正好手头有SM3267AC手腕板

于是直接拆芯片,焊芯片,第一次焊接TSOP48封装,内心也是慌得一批

足足焊了半个小时才觉得焊好,塑料也快烫坏了,请无视我这焊功,首先用ChipGenius查下

正常识别闪存ID,再用量产工具看看,这时候恶梦才正式开始

各种加参数,调参数,换版本,换固件,各种报错

折腾得都快要放弃了,问商家可否技术支持,商家不置可否,以后没支持的货咱绝对不碰啊,后来再看商家介绍说SB8跳线已跳好,东芝闪迪闭眼贴,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板上的SB8
拆了

再试着量产,结果成功PASS

浪费了好多时间原来原因这么的简单,接下来测速,跑圈都顺利通过

虽然写速仍不尽人意,但相比原U盘速度来说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网友:
这个2.0U盘的板底好像见过,我以前有个8G盘就是这种模块。

网友A:
刀头是不是太大了?换个小刀头,或者贴上隔热胶带。

网友B:
3267只有ae还算合理,ab和ac总能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C:
效果不错,档次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头是不是太大了?换个小刀头,或者贴上隔热胶带。

看了下确实我还有个更小的刀头,我都没想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只有ae还算合理,ab和ac总能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

是吗,以后不买AC了,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错,档次明显提升

谢谢范大

网友:
能成功就很好了
我手头一堆芯片,要不然匹配不上主控,要不然就是速度容量弄出来没法用
当然了,现在就无所谓了,随便买一个都比手头那些芯片强,那我还折腾啥

网友:
这玩意儿写速度能到100M???  3267AC开TLC还有缓存策略?

网友:
速度还可以,比原来的快多了

网友:
3267-AC  开卡确实没有3267-AE流畅  主要还是固件匹配的问题

网友:
这个速度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单帖是写入不行   但是双贴 写会翻倍  我刚搬的902E 也是25M写入    双贴可以翻倍

网友D:
3267中,3267ae最好,支持颗粒多,固件相对完善不可否认。3267ab  支持的基本和3267ae差不多,对2d颗粒支持比较稳,当初我还专门去买ab.有的奸商还坐地涨价,值得注意的一点,3267ab第一次开卡,需要在usb2.0开卡,之后可以3.0开。不然会出现usb不识别那个警告。3267ab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后说一下3267ac,楼上那个说ab  ac有奇奇怪怪问题的,一看就是当初去闲鱼买了那个猫脸头像那个人的3267ac拆机板。我也买了,那个板子确实问题多,但那个问题主要不是3267ac的,主要是那个板子主控很多都虚焊。我也买过,后面主控全部洛铁拖了一遍后,发现3267ac也没那么差,主流的就基本都支持,比如l95b啊,15nm闪迪东芝啊,等。但是开出来的容量,相同设置下会比3267ae偏小。然后支持的颗粒稍微少点。开卡软件要稍微去找一下,因为有的版本开出来确实有问题。  玩3267优先级肯定是 3267ae!>3267ab>3267ac
另外跳线问题,参照人家原理图指示就行了,你这15nm tlc没叫你短接sb8  干不过肯定要试一下  取下来,当然有的颗粒不取也能开,比如有的镁光英特尔的某些颗粒,有没有sb8都不影响。
          另外楼主说找商家技术支持,没技术支持的就不买。哈哈哈,说句实话,卖板子的谁会给你技术支持,人家卖你一个板子才赚几块钱,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商家不活了。你拿着奇奇怪怪的非主流粒去贴开不出来,人家也不一定玩过,或者你拿个干废颗粒开不出来也去找人家,人家能说什么。到最后说不定你还说人家板子有问题,找人家退款。   如果你是商家你愿意提供技术支持吗。
总结:菜,就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67中,3267ae最好,支持颗粒多,固件相对完善不可否认。3267ab  支持的基本和3267ae差不多,对2d颗粒支持 ...

  谢谢你的科普和指正,真正受教了,我是真的菜,不然也不会不知道 3267ae!>3267ab>3267ac,在买板和芯片过程中也跟好几个商家打过交道,大部分商家还是会提供些技术支持的,(提供跳线图)比如我买过带写保护的SM3267板,顺带配套了外壳,那商家甚至还给我发来组装外壳的教程,在这里我感谢他,我没有想到的是不提供支持才是常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科普和指正,真正受教了,我是真的菜,不然也不会不知道 3267ae!>3267ab>3267ac ...

正常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一般技术支持,好说话的商家还是会适当给你指导下,但是明面上都是不提供的,主要就是怕扯皮。就像我当初还是萌新的时候去淘宝  某人哪里买板子,问了一句,人家直接不鸟你

网友:
前几天 给同制程,9UHL配的3281ab,黑片也开不出来sb8也试过,最后失去耐心转接扔给2199了,开Pslc,35/20
总结就是片烂不要紧,272的烂片才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