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微波炉转盘电机

楼主(2025-03-10):
春节后老太太同我说,微波炉热饭总是一面热一面不热,我一检查发现转盘不转。现在有网络真方便,去网上学习一下,就知道了如何更换这个转盘电机,一点儿弯路都没走。淘宝购买了一个电机换上就好用了,换下来的那就拆开看看是否有维修的价值,没有再扔掉。

原来是交流30V电机,没仔细看之前一直以为是220V呢。

减速齿轮

这个就是电机的定子和转子了

定子线圈有一部分已经黑了

拆开发现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扔了。其实几元钱的东西也真的不值得浪费时间去修理,但是咱们电子爱好者总是想物尽其用,甚至连一颗螺丝都舍不得,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机,楼主后半句说得太对了“咱们电子爱好者总是想物尽其用,甚至连一颗螺丝都舍不得,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呢”,偶是因此堆了一堆舍不得扔

网友A:
会不会是老太拿了什么重物加热压住了。所以电机转不动才烧了线圈。

网友:
没利用价值的拆完就扔,不然旧物件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老太拿了什么重物加热压住了。所以电机转不动才烧了线圈。

不排除加热食材太重引起,但是概率更大的还是电机本身质量问题,毕竟电机才几元钱,绕组线圈太细了,如果材料不是纯铜电阻会很大,会更发热。

网友B:
那个线圈可以留下来做飞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线圈可以留下来做飞线用吗?

太细太细了,不好用

网友C:
实际维修中,这种转盘电机不转的,风扇坏的更多,这种低压电机的电源是从三线风扇上取电的,格兰仕常用。美的爱用220V的电机

网友:
自己换铜线啊。

网友:
换铜线功夫大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维修中,这种转盘电机不转的,风扇坏的更多,这种低压电机的电源是从三线风扇上取电的,格兰仕常用。美 ...

感谢,确实是格兰仕的,我正不知道30V电压是从哪里取的呢。买电机前测了一下,发现绕组断路了,才下单买的。

网友:
你这……想把楼主往火坑里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线圈可以留下来做飞线用吗?

如果是铜线可以吧,但我更喜欢去拆小电源上的绕线变压器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是格兰仕的,我正不知道30V电压是从哪里取的呢。买电机前测了一下,发现绕组断路了,才下单买 ...

嗯,这电机有坏的,只是概率低点而已。

网友:
对最后一句话深有感触,都是通病。

网友:
减速同步电机

网友:
减速电机,如果好的话可以用来做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老太拿了什么重物加热压住了。所以电机转不动才烧了线圈。

下面还有承重轮呢, 一般是不会压住的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线圈发黑估计是潮气侵蚀短路的;过载是整个线包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