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秦启动小电池故障,求电原理图

楼主(2025-03-10):
比亚迪秦启动小电池故障,求电原理图,原理图很重要。换mos管,弄掉一个RT1,小零件,不知数值。有好心人提供数值以及电路图,这板是单面,反面是散热铝板,板上零件不多。还有一块相同板子,是Mos焊上,单测Mos管不好了,不能触发(不焊上,这个M0S管好的,不懂),这个启动电源修了很久,有大佬提供方亲。。另一帖链接: 比亚迪秦15款油电二用,弄不来求救,谢谢,

比亚迪秦启动小电池故障,求电原理图。这上面另件很少,
电路板是单面,反面是散热铝板,板上零件不多。这个线路板的铜走线在隔层,很有可能部分受热受短路或者断开,所以这个电原理图很重要,可以检查内部有无断开及短路。原理图是很重要。

比亚迪秦15款油电二用,弄不来求救,谢谢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网友A:
RT开头应该是个NTC热敏电阻

网友:
用个常温值下的电阻代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RT1是测温的,常用的是10K或者100K

网友:
常用的NTC是10K和100K的

网友C:
rt1 是温度电阻,都修车暴利赚米了怎么会不懂这小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随着发热阻值减小,可以换个6.8k或者10K的试试,也可以用个普通电阻代替但是就没有温度保护功能了。

网友D:
这东西比亚迪不生产了?

网友E:
温度传感器,负温系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开头应该是个NTC热敏电阻

谢谢,比亚迪秦启动小电池故障,求电原理图。这上面另件很少,
电路板是单面,反面是散热铝板,板上零件不多。这个线路板的铜走线在隔层,很有可能部分受热受短路或者断开,所以这个电原理图很重要,可以检查内部有无断开及短路。原理图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传感器,负温系热敏电阻

谢谢,比亚迪秦启动小电池故障,求电原理图。这上面另件很少,
电路板是单面,反面是散热铝板,板上零件不多。这个线路板的铜走线在隔层,很有可能部分受热受短路或者断开,所以这个电原理图很重要,可以检查内部有无断开及短路。

原理图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1是测温的,常用的是10K或者100K

谢谢谢了
谢谢,比亚迪秦启动小电池故障,求电原理图。这上面另件很少,
电路板是单面,反面是散热铝板,板上零件不多。这个线路板的铜走线在隔层,很有可能部分受热受短路或者断开,所以这个电原理图很重要,可以检查内部有无断开及短路。原理图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1 是温度电阻,都修车暴利赚米了怎么会不懂这小问题?

不是专门修的,是个70多岁不会修的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比亚迪不生产了?

3500元加上人工费快4000元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传感器,负温系热敏电阻

是的谢谢

谢谢,比亚迪秦启动小电池故障,求电原理图。这上面另件很少,
电路板是单面,反面是散热铝板,板上零件不多。这个线路板的铜走线在隔层,很有可能部分受热受短路或者断开,所以这个电原理图很重要,可以检查内部有无断开及短路。原理图是很重要。

网友F:
看来电车小电池还是用铅酸靠谱,坏了更换新的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电车小电池还是用铅酸靠谱,坏了更换新的也不心疼!

是的因为是油、电混合,对小电池12V有双套充电。发电机和DCDC,高压转底压,各个之间有通讯系统。

网友:
看你的白色板子,上面只有mos,所以只是个单纯开关输出的电路,找到mos手册,手工飞线触发mos的G极就可以控制输出,如果不能控制,那就是mos挂了,如果能控制,那就不是这个白色板子的问题,是另外一块主控板的问题,这种保护板一般都有eprom保存电池状态,如果不清除保护状态位的话你怎么修都没用,硬件根本没坏,有些eprom是外置的,有些eprom是主控内置,外置的eprom好办,找一个好的,复制出来,写到坏的eprom里面就行,内置的就麻烦了,没专业工具无法处理

网友:
复杂的系统并非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