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1鼠标拆解清洗微动开关

楼主(2025-03-10):
这几天有空,只要下雨基本上没什么事,都在摸鱼着,拆个很老的罗技G1鼠标,大概是05年的时候上市的吧,dpi只有不到1000,在当时也算先进了,我估计有很多人都用过这款鼠标,只有三个键,就是一普通鼠标。

这几天感觉论坛帖子少了一些,我来充个数吧,本来这种东西没什么好发的。鼠标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单纯拆出来清洗一下。

微动,拆下,开始清洗,触点好像镀银的,为了不破坏镀银层,用牙签清理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不用拆下来直接在板清理,触电用纸磨

网友:
1000dpi ,只要不是高分屏,现在也还是可以用的。
我的G303 ,也清理过几次微动,现在换成亿次微动了,感觉还能用很久。

网友:
之前我也有个这个,还挺好用的

网友:
还是这种三脚的微动好拆,基本可以做到无损

网友B:
既然拆了就直接换颗新的呗,清理并不需要拆...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下来直接在板清理,触电用纸磨

是的,不用拆,我是想拆下来看看,也没有难度,可以无损拆的,用纸片就行,现在在清理一下键盘,也是用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了就直接换颗新的呗,清理并不需要拆...

哈哈,手里没有微动了,算了,改年吧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这做工秒杀现在很多山寨鼠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手里没有微动了,算了,改年吧

假货宝上嫖啊,用红包一两毛买十个...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网友:
这是个细活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了,5千万次的十个也挺便宜的

网友:
很老的鼠标了!!

网友:
长久使用金属疲劳了,直接换微动开关好

网友:
小小的早期型号居然堆料这么多。

网友:
红包去撸点擦银棒,打磨这个微动触点效果很好,触点上凹坑都能磨平。我打磨完加点WD40,能管好几年。

网友:
还是换了吧,弹片拆了会变形,手感会变差

网友:
触废了这么大劲拆开,触点磨损严重最好是换个新的,不合算

网友:
这个不用焊下来吧?直接微动盖子打开清洗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