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短板有些区别,双贴报错Read is table Fail,Channel NO:0

楼主(2025-03-10):
903短板有些有R2 R5 有些没有,这两个电阻啥作用?

贴了个903+TH58TEG7D2HBA4C,单片量产没问题双贴就报0通道ID错误Read is table Fail,Channel NO:0,排除颗粒和焊接问题,对比发现别人的板没这两电阻是不是要扣掉。补图了

网友:
怎么也得发个板子的图片上来吧?

网友:
这两个电阻单双贴都不用扣。是不是主控、板子炸了,补焊主控试试

网友:
R2 R5单贴8CE的时候需要的。

你按F9,强制擦除一下再开试试。

网友:
缺CE,明显是没有贴好,也可以是主控虚焊等等。

网友:
有一个CE没有识别,是不是焊接不良?

网友:
这个板的质量太一般,原来的全部都是无铅焊锡

楼主:
搞定了确实质量差,主控的问题,加焊了不管用换了个主控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