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怎么短接开卡

楼主(2025-03-10):
有个fc3379的u盘现在无法进行任何操作了,想短接试试看,能认到ce和容量,就是无法开卡

网友:
能认到应该不需要短接,可以清空一下试试。

网友:
用工具先清空就行了

网友A:
不认的话,可以短接主控的dat脚。

你这个还认啊,应该不用短接。

网友B:
能认芯片不用短接,发你的设置图和错误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
u盘的量产设置不对,多试试,可能会成功。

楼主:
就是清不了啊,感觉颗粒被锁住了,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认芯片不用短接,发你的设置图和错误代码上来看看

清空都清空不了,别说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的话,可以短接主控的dat脚。

你这个还认啊,应该不用短接。

dat脚是D0-D7吗,认盘但操作不了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脚是D0-D7吗,认盘但操作不了芯片

操作不了芯片是啥概念?擦除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不了芯片是啥概念?擦除也不行吗?

是的,无法擦除

网友:
其实大家想看你使用你的量产工具量产不成功提示失败信息的贴图~

网友C:
短接u头➕led   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u头➕led   负就行

确实可以了,可惜还是无法清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了,可惜还是无法清空

点清空报什么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了,可惜还是无法清空

换版本,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清空报什么错误?

没有错误,提示成功。但是清空后还是跟帖子里那个图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版本,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个板子是开过的,后来出现读取错误,想重新开就无法清空了

网友:
别试了主控锁了,不能再用了,不过清空和低格是有效的,只是需要搬颗粒换新板。

网友:
3379 第一次量产某种颗粒会的自动设置成兼容这种颗粒的配置
这种设置不可逆,也就是说从此这个主控只能上这种颗粒或类似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