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共振蓝牙低音炮

楼主(2025-03-10):
这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是弟弟十年前京东买的。现在东东和淘宝扫码也找不到该产品只找出来一堆三通头、花洒之类的。当时好像几百块有精美的盒子,造型就是一个水管Y型三通头,上面细的两个头圆圈边缘可以拧动是上下曲和音量加减,圆圈中间就是高音喇叭,下面粗的头子就是低音共振喇叭,之前我记得有一个磁吸底座,共振喇叭上有螺纹可以拧在上面吸附在金属平面上。到我手里很多年了每天用来听直播,长期插电导致电池鼓包涨破漏液腐蚀断极耳,因这电池相当于一个水塘,没电池遇到低音就会供电不足导致关机而没法用了。几年前就想换电池,结果拆了几次锤子榔头都上了都拆不开放弃了,我还想玩数码之家的还拆不开?
昨天又想到翻出来。终于暴力拆开,还是塑料老化容易拆了,全是胶水粘的,做工太好,主板pcb很厚,未见到明显的主控,正面两个小单片机芯片,背面3颗BT4568应该是功放芯片,再就是一个蓝牙小板了。猜测蓝牙小板不是单纯的蓝牙,主控集成在蓝牙板上。到处都是包的泡棉防止接触不良震动产生破音,很多线头也打了胶。里面还有一个NFC标签。
电池是102530只标了能量3.3瓦时那么是900毫安时,搜了一下这么个电池还要10块钱左右,要不起干脆换成2串法拉电容或者钛酸锂电池,这样达不到标称电压也就永不过充了。找出来的钛酸锂电池便宜大了点,需要扩位置,而且这么大才一百多毫安时。先试试法拉电容行不行,因为以前手机改过因为电容容量太小导致不能开机(某些手机开机过程中电路不通不能充电)。连上蓝牙播放音乐结果是可以的,就是依然有些电量不足,低音时指示灯明显变暗,拔了供电只能坚持几秒就关机,插上USB表头看见供电低音时最大瞬间功耗有3瓦。法拉电容还是存电太少,该用太酸锂的,算了算了懒得搞了就这样吧。装回去试用了703硅橡胶,然后用3个不锈钢钢箍箍紧等胶水干,
今天又固定在书桌下,这个位置效果最好。共振还是实木的效果最好,这些废层板纸板的桌子效果都不行。低音听起来果然好多了,以前用天猫精灵代替了这个一年始终只能听个响,干巴巴的一点都不浑厚受够了。至于使用这个而不用插电的低音炮是因为这个节能,这个平均功耗1瓦就很大的声音了,其它的音响办不到(插电的低音炮纯待机都不止这功耗)。这个音量合适也不需要更大的声音了。

楼主:
这个共振喇叭,很多年前就找过,因为我这个功率有点小,想找个大的好像一个都几十块,一般都是买去对付恶邻的,而且功率大了效果可能反而不好了,放弃了。

网友:
毁坏一次性拆开?

网友:
外接的蓝牙模块啊

网友:
看起来尺寸挺小的。

网友:
这造型有点像个大三通,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了,拆开后就废了

的确,现在音量开最大就有破音,可能是供电不太够,二是边缘也没有涂满硅橡胶,摔了一下有点歪,怀疑共振喇叭的金属脚也断了一根

网友:
乍一看还真像三通,这造型也是神了

网友:
玩玩还不错的

网友:
造型别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