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求是只装了几个POE摄像头,省钱不想买nvr,可以有其他哪些存储监控...

楼主(2025-03-10):
请问需求是只装了几个POE摄像头,省钱不想买nvr,可以有其他哪些存储监控视频的方法?
是用Windows里的录像软件还是Linux桌面端软件还是群晖里的插件作为工具哪个稳定,方便啊?
有大佬试过没有啊.

在下先谢为敬.

网友A:
折腾一圈你会发现nvr成本最低,也最易用省事。

网友:
现在NVR又不贵   还是NVR靠谱些

网友:
首选NVR,其次是云上存储,一年168元/7天/一个头,然后是使用电脑端软件代替NVR,但是你得有电脑,其次硬盘容量够大,最后电脑要24小时开机,最后是TF卡直装摄像头里,缺点是卡坏的快,基本2年换一次,长寿命卡差不多3年也得换.

网友:
最好还是用NVR,电脑虽然能代替,但太费电了。现在NVR又不贵。

网友B:
电脑装iVMS-4200好像可以录像

网友:
海康 iVMS-4200

https://bbs.pcbeta.com/viewthread-2035479-1-1.html

网友:
如果有群晖,用SurveillanceStation也很方便

网友:
NVR也不贵阿,其它方式可能贵

网友:
除非有稳定低功耗的老电脑可以用,新购设备还是nvr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一圈你会发现nvr成本最低,也最易用省事。

好的,我已经买了个二手海康8路nvr了.感谢层主及其它几位大侠回帖.

恕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经买了个二手海康8路nvr了.感谢层主及其它几位大侠回帖.

恕不一一回复了. ...

花了多钱了效果如何

网友:
已有群晖就直接上,没有就nvr二手的都行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装iVMS-4200好像可以录像

要配配套的存储服务器软件

网友:
nvr也就10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配配套的存储服务器软件

还是录像机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