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3000瓦,线损比较大,用这种方法将交流电升压到244V可行吗

楼主(2025-03-10):
这种升压 叫什么名字来着
最近浇地,线损比较大, 用220V变24V/20A的变电器,用这种方法升压到244V 可行吗,电机3000瓦,需要15A的电流。

网友:
PDF升压模块?最近有个主动升压模块,半吊子的我搞不懂怎么升压到400V的。

网友:
有点意思,直流这样反正是绝对可行的,当然用开关电源串联。
但这交流,我脑子有点短路,感觉不可行,存疑,留个脚印,希望后面有结果啊

网友:
自耦变压器,可行

网友:
自耦变压器

可行,注意功率匹配即可。

网友:
注意同名端,如果电压低了,就是同名端错了,24V线交换一下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这种是自耦变压器,不隔离

网友:
     这样带3000W的电机用300W的变压器就可以,特斯拉发明的电机对电压低非线性敏感

网友:
这样搞法对降低线损好像没啥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 3000w电机至少要10kw变压器才行

网友B:
感觉不太行,如果距离不算太远,还不如把线加粗,降低损耗。用变压器,变压器也有损耗,输入电流=变压器损耗加上水泵功率。个人看法,供参考

网友C:
不是电机线损大,就是变压器线损大,除非你用380V的电机,相对220V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太行,如果距离不算太远,还不如把线加粗,降低损耗。用变压器,变压器也有损耗,输入电流=变压器损 ...

可以,就是串联线头得试一下,有可能是19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机线损大,就是变压器线损大,除非你用380V的电机,相对220V要小一些 ...

线损是指有300米电缆    目前使用情况是电压下降了40V,180V15A 电机勉强可以工作,大约损失了600W,浇了3亩地,用了8个小时

网友:
你这个损失有点严重,这样做电压升高了电流也变大了,线损更严重了,效率低下

网友:
还有个想法,拉两根火线,靠线路压降到空载280v左右,带负载后电压为220v左右,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可行,变压器输出端别接成降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 3000w电机至少要10kw变压器才行

你不懂自耦变压器的原理吧。

那个变压器只需要提供部分功率,加上220v市电直接提供的功率,一共达到3km即可。

按照分压比,24v/244v≈10%,即楼主的应用,变压器需要提供的功率为3kw的10%,即300w。考虑启动电动机时,功率需要加大,满打满算1kw的功率基本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