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欧姆龙温控器E5CN

楼主(2025-03-10):
一个欧姆龙温控器E5CN,拆开看看还挺复杂的

整机三块板子,拼装的

电源板

输出板

三块板子正面

背面

做工有点复杂了,不就是一个运放搞定吗,怎么整那么大芯片。

网友:
都是些我不认识的元器件

网友A:
感觉这个温控器价格不会便宜,不知道3位数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温控器价格不会便宜,不知道3位数够不够

一般型号估计两三百块,贵的五六百块

网友:
要PID控制,好的温控器温控精度0.1度

网友:
好大的主控芯片还是NEC的

网友B:
电源板是隔离电源吗?我一直以为里面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这货高级!国产的10元左右,太简单了,但节约资源呢

网友:
我过去单位用的就是这类温控仪表,工业品做工很好,也不容易坏。另外仪表里面欧姆龙相对比别的进口品牌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是隔离电源吗?我一直以为里面是阻容降压的

工业电器要求可靠性高,没见到用阻容降压的电源,

网友:
別人真心做产品、

网友:
这做工便宜不了,但人家的东西是真的好用啊。

网友:
这做工真好,贵有贵的資本。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精度,耐用,操控等方面

网友:
干自动化的路过,这个经常用。还真没拆过,感谢分享!

网友:
看着做工真扎实呀

网友:
挺不错的,中规中矩

网友:
工业用的温控器都很复杂的,我家有个有六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