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夕夕迷你角磨机拆机

楼主(2025-03-10):
家里少个切割工具
看到迷你角磨机挺好就想买一个
就拼夕夕找了个便宜的43块钱
这玩意还没有很便宜的,不像电钻竞争那么充分

到手一个吹塑箱,其实裸机最实惠,他家没有

一开箱我就知道完了,一股浓浓的回收塑料的味道

4S电池,就不用拆了,不会是什么好电芯的

配的竟然是21V充电器,我量了输出电压,确实输出21V
真牛逼……上次买的电钻也是,我给拆了改了个平衡充

螺丝一拧,手感告诉我,开箱时候的判断没错
确实是回收塑料的外壳

内部极其简单

哪怕齿轮箱固定架用尼龙呢,天真了,还是回收塑料,软如烂泥

连个轴承都没用,就是铜套

直接申请退货了,不费那个口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我这里有一台角磨机,亲考虑要不要拿回去自己折腾下?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有刷的啊,这价格能找到无刷的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真理

网友:
七十多买的无刷裸机,与电批共享一块电池,用了几年。

网友:
角磨机还是挺危险的,万一来个炸膛,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也买过一台,39裸机12V电池有刷,2年才用过一次……你这43元,充电器电池都有,还挺划算呢。

网友:
切割个小件还能凑合用

网友:
我的无刷的是3S电池

网友:
这价格都可以买无刷电机的了

网友A:
我还特意比较后,在PDD花了38买的同一家的这种16.8角磨机,然后又花了5x买了550无刷电机,把有刷550换掉了。
主要是这种结构的角磨机个头相对21V的小很多,而且带有减速齿轮,比直驱无刷的12.6/16.8力气大多了,原来12.6直驱的稍微用力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特意比较后,在PDD花了38买的同一家的这种16.8角磨机,然后又花了5x买了550无刷电机,把有刷550换掉了 ...

这个成本不低啊

网友:
一电一充56包邮的前端是轴承,后端也是滚针轴承,轴承座是白色尼龙的,最后25包邮到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质量真的不咋地

网友:
网上难找到十几元550拆机无刷电机,如果要好几十元,又能买一个楼主同款电磨。

网友:
还没有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