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2毛钱薅的LED灯泡

楼主(2025-03-10):
淘宝特价版用红包后0.18元薅的,打开看一下

包装盒和灯泡,标注20W,

打开灯罩,一体灯板,一颗电容,一个电感,一个驱动IC DP9521SK,没找到资料,10颗灯珠,这灯珠一颗能有2W?

400V 3.3UF的电容

没了

网友:
根本没有20W,一般3W左右

网友:
可以了,这价格也算是超值了

网友:
不错了还有电感和电容

网友:
虚标是常规操作,上功率计让它原形毕露

网友A:
20W是型号,估计有1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W是型号,估计有10W左右。

我也觉得这么点灯珠没有20W,能有个一半就不错了

网友:
用工字电感的驱动芯片没有功率太大的,能到5W都很不错了,甚至更低。你看电感线圈那么细,根本扛不住大电流。

网友:
价格在那摆着,用不着太介意

网友:
相当于白炽灯20W,你们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
如果是1W的灯珠,虚一点应该在7W左右

网友:
5w肯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W是型号,估计有10W左右。

能有5W就不错了,还会频闪

网友:
跟我上次捡到那个炸掉的差不多

网友:
刷.单用的,能亮就行

网友:
10个LED有20W不可能

网友:
这种塑壳球泡灯,功率一般看大小,常见的小号灯一般5W,中号7W,大号10W。

网友:
薅了几个,用在楼道里了。等物业来换,还是自己换快。

网友:
价格摆在那,也算不错了。

网友:
又是文字游戏,20W是型号,实际就5-1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