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没有学霸做下这两把钳子都受力分析?

楼主(2025-03-10):
这是断线钳和老虎钳,忽略钳口形状,这俩的根本区别是老虎钳有一个轴,断线钳有两个轴,我看有人说,断线钳能把手柄的力放大一千倍,这个是真的吗?
所以想请学霸帮忙以相同尺寸的两个钳子做下受力分析,假设这俩钳子总长都是30公分,两个轴真比一个轴差距那么大吗?

网友:
杠杆原理啊,断线钳手柄那么长,力度肯定大啊。

网友:
假设一个支点1:10,两个支点1:10*1:10=1:100,一个支点做到1:100,需要柄长100,而两个支点只需要20,但是两个支点的动作距离肯定是小多了,天下哪有既要,又要,还要的好事啊

网友:
   剪切力相差10倍是有的,扛一把下边的钳子,走在大街上都吸引眼光

网友:
好么,下面那个骑电动车的看了瑟瑟发抖

网友:
假设杆2是杆1长度的5倍,杆3是杆2的5倍,那么传递到杆1顶点的力就放大25倍

网友A:
这个题不难,我们班的学渣都会算。我有14吋和30吋的断线钳,先计算14吋的。扩力比要按3部分算,第一部分是钳口段,14吋的是60毫米比20毫米,3倍。第二部分是手柄的长度到第一颗黑螺丝的长度比黑螺丝到绿螺丝的长度,是200毫米比20毫米,10倍。第三部分是两颗黑螺丝与绿螺丝形成的等腰三角形扩力机构,我们只需算三角形的一个腰就行了,简图见下图,三角形的底角是10度,图中Px1与Py1的比值就是扩力比,Px1比Py1等于tan80度等于5.67,最后3部分乘起来就是总的扩力比了,3乘5.67乘10等于170倍。

网友:
30吋的可能会大一些,也算算看。第一部分钳口段,100比30,3.33倍,第二部分手柄段,520比33,15.75倍,第三部分等腰三角形扩力段,还是10度,5.67倍,相乘后等于297倍,比14吋的大了不少,离一千倍还差很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不难,我们班的学渣都会算。我有14吋和30吋的断线钳,先计算14吋的。扩力比要按3部分算,第一部分是 ...

看了看……俺连学渣都不如

网友:
好像淘宝上断线钳最大有48吋的,也许扩力比还会大不少,咱手里没有,不好妄下结论。30吋的我耍着就很吃力了,48吋的估计要两个人才耍得动。

网友C:
一千倍不可能的,最大的断线钳一米多吧,不过想省力直接上液压钳

网友:
二级杠杆加力而已,但是还需要考虑的是刀口的硬度和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俺连学渣都不如

干嘛要妄自菲薄呢?我说的容易计算,前提是手里要有这种断线钳,通过来回开合观察,不难明白其中的机构原理,明白每个零件的作用,进而计算出扩力比,仅凭一张不算清晰的照片,无论是学渣学霸,也是很难正确计算的。如果感觉受到了我的言语冒犯,在此道歉了。

网友:
14吋和30吋断线钳图片,玩过30吋的,再玩14吋的,感觉就是个小孩玩具。

网友:
杠杆原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千倍不可能的,最大的断线钳一米多吧,不过想省力直接上液压钳

其实也并非不可能,你要是有断线钳的话就会发现,那个等腰三角形扩力机构,随着施加力的增加,那两个底角是逐渐减小的,等变到3度的时候,三角形的扩力比就达到了19倍,乘以另外两项,就是100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并非不可能,你要是有断线钳的话就会发现,那个等腰三角形扩力机构,随着施加力的增加,那两个底角 ...

这东西我有两把,18寸的剪切能力也就6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妄自菲薄呢?我说的容易计算,前提是手里要有这种断线钳,通过来回开合观察,不难明白其中的机构原 ...

玩笑,莫当真,不过俺真是一开始没看懂哇

网友:
1000倍?那绝对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