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锂电车48V/3A充电器(DZL482006)

楼主(2025-03-10):
       同事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不通电,拿过来让我看看。描述没有炸、没有摔,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通电了,猜想多半是电源线的问题。
        到手检测发现电源线好的,也有300V电压,后级没有短路,也没有电压。检测各大件基本正常。这个充电器是LLC结构,电源芯片用HR1000A谐振半桥控制器。测试芯片电源正常,最后发现MOS管上管没有驱动信号。判断半桥芯片损坏,网购更换芯片后充电器恢复正常。

雅迪锂电48V/3A充电器

背面信息

主板正面,红圈内MOS无驱动电压

主板背面,左边芯片HR1000A,右边LM358和单片机,红圈内MOS无驱动电压

HR1000A,15脚无输出电压

拆除芯片

更换好新芯片

插电试机,绿灯点亮,测输出电容电压54.2V

装好外壳,交付同事使用

网友:
简单干脆,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楼主专业

网友:
还不错就坏了一个芯片

网友:
简单的结果用复杂的冷门电路,增加用户成本,提高产品故障率

网友:
厉害充电器不好修

网友:
和L6599差不多,功能脚位一样,估计可代换!

网友:
雅迪有些充电器直接灌胶处理

网友:
开壳比较好,再打孔用螺丝固定
我有个雅迪是全桥短路炸保险和铜箔,换全桥和保险就修好了,灌胶的清理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