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不开的光伏板

楼主(2025-03-10):
去工地捡了一块光伏板,好像是监控上用的,支架没要,C口输出,今天阴天,插上手机竟然能充电,但是拆不开。

光伏板大约25*15厘米,不含外框

输出C口

支架没要,拆了扔了

松松跨跨的卡扣,以为很好拆,确实也很松,一撬卡扣就开了,但是分不开光伏板与塑料底框,小心撬点缝偷瞄一眼,发现里面有胶,就不强拆了。

能直接给手机充电,搞户外运动倒是不错。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020-1-1.html

网友A:
哇,好东西,还自带C口,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好东西,还自带C口,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

所谓C口可能就接了+-2根电线吧?
看到几个光伏板,都一个德行~破破昭昭,我朋友孩子大学毕业大点工就是封装这玩意,我以为多么高大上,仔细问了下,原来就是随便弄弄。

网友:
测测输出电压,怕是不止5V。

网友:
这的确是监控上用的,输出电压与阳光强度有关系。

网友:
5伏输出的吗

网友B:
还有一锤子拆不开的东西?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不像杂牌子

网友:
怎么可能是5V?又不是稳压电源,除非里面有稳压电路。

网友:
最起码还用两个铜的固定螺母,不是用铁皮螺丝直接硬上!

网友:
光伏板,是随太阳光线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
太阳板的做工好像还不错。

网友:
有可能是胶粘的加热试试

网友:
确实挺好的,值了

网友:
拿到太阳底下测一下电压,电压不稳定就是没有稳压电路,那就没必要拆了,去配个恒压模块就能用了

网友:
别看到能插进手机就插,别把手机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锤子拆不开的东西?

可能是舍不得搞坏了。

网友:
好东西,还自带C口

网友:
面板看着还行的,测下短路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