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隔水炖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5-03-10):
最近家里隔水炖锅出现放冷水就不加热放开水下去就能正常加热的故障

ptc加热板串联了一个热敏电阻测量阻值很大,应该是热敏电阻坏了

不太懂应该换多大的电阻

网友A:
不是热敏电阻,跟电饭煲一样使用185°的温度保险丝就可以

网友:
换个双金属片的温控开关

网友B:
热敏电阻坏了?加开水还能加热?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敏电阻,跟电饭煲一样使用185°的温度保险丝就可以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坏了?加开水还能加热?真奇怪!!!

楼上说是温度保险,也不排除ptc加热棒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敏电阻,跟电饭煲一样使用185°的温度保险丝就可以

首先楼主说的放热水能加热和热敏电阻能对上号,而和保险丝对不上号,其次这个产品保险丝是172度?打开看看比较好,温度值很重要

但是,热敏电阻可不是串联在PTC上,楼主需要再次查清楚

网友:
热敏电阻常温下50K或100K两种,我记得这个是50K的,时间太久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说的放热水能加热和热敏电阻能对上号,而和保险丝对不上号,其次这个产品保险丝是172度?打开看看 ...

感谢,确认了是热敏电阻  单独两根线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确认了是热敏电阻  单独两根线接在主板上的

买一个50K的热敏电阻换上,淘宝搜MF58那种,注意热缩套管最好上两层,或者设法让它立起来,因为你这个的故障是热敏电阻被那个压保险丝的铁烫坏了

网友D:
热敏电阻还是要看温度范围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还是要看温度范围值吧

这种都是负几十到两三百,没有超范围的。常温测量一下如果是50K有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偏离50K太远的话不用考虑就是线的问题,不放心可以买一个成品线,也就15块,当然对于本坛玩家可能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50K的热敏电阻换上,淘宝搜MF58那种,注意热缩套管最好上两层,或者设法让它立起来,因为你这个的故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