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铃蜂鸣器声音太大,怎样才能把音量降低下来?

楼主(2025-03-10):
这小东西声音太大了,

如何把它的声音调低一些呢?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拿黑胶布把中间那个孔堵了?

网友B:
在出声口贴一块透明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出声口贴一块透明胶带。

贴了声音没下降多少

网友:
串联个几十欧姆电阻,出口贴厚东西,泡沫棉双面胶一类

网友:
串个适当电阻即可

网友:
对,堵上,就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拿黑胶布把中间那个孔堵了?

真试了就不能刷帖了,只问不学不动才能制造话题...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网友:
放罐子里,盖上盖

网友C:
拿个胶布直接贴蜂鸣器小孔。

网友:
加电阻就行了

楼主:
加多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胶布直接贴蜂鸣器小孔。

声音小一些,但还是很大

网友D:
看着加吧  具体你要多小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加吧  具体你要多小声音

靠电流控制音量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靠电流控制音量么?

也可以加电容试下  总有合适的  还太大就电阻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加电容试下  总有合适的  还太大就电阻加电容

同时串联电阻和电容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时串联电阻和电容么?

是的   加电容声音可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加电容声音可能会变

加电容声音会变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