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9800X3D CPU有多强?微星MPG X870E暗黑主板装机体验分享

楼主(2025-03-10):
Intel酷睿Ultra 200S上市以来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以前挤牙膏,这次只是拧开了牙膏盖,从而导致很多用户选择了AMD锐龙9000系列CPU,像9800X3D爆火,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也是抢了好几次终于抢到手,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下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上使用Ryzen 5 9800X3D处理器的一些体验。

主板细节介绍:
之所以选择微星主板,主要是对它的品质售后都放心,而且在产品用料和设计方面更合我心意。这款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前段时间写过跟9950X搭配的装机分享,关于它的细节方面,我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主板拿在手中的第一感觉就是太重了,用料相当扎实。配件方面也很齐全,像SATA线材,ARGB转接线,I/O延长线,用来装机的驱动U盘,WiFi天线,信仰贴纸、迷你螺丝刀等这些都包括了。

主板为常规性的ATX版型,大家在选用这款主板装机的时候,要先考虑下用什么机箱。主板的颜色为全黑色,毕竟是暗黑主题。主板上面覆盖了大面积的散热鳍片,上面还设计了龙标和MPG的图案,给人一种沉稳大气又神秘的感觉。

CPU的辅助供电采用的是8+8Pin设计,内部的针脚采用的是实心的,具有更强的耐用性和导电性能,电流传输更稳定。

供电方面,采用了18+2+1项供电设计,每项为110A Dr.MOS的供电方案,PWM控制器为瑞萨的RAA229620,最大支持20相双通道输出,这样的供电配置,像带动9950X这样的旗舰级CPU都没问题,何况是9800X3D了。

供电位置的散热鳍片,采用了多层叠片式设计,增加了散热面积,与电容和供电核心接触的地方,贴有大面积的硅胶散热贴,再加上鳍片内置了6mm的热管,整体的散热效率有了极大的提升,大大减少了供电模块内部积热的问题。

配置了四条双通道DDR5内存插槽,单条最大可支持64GB内存,频率至高可支持到8400MHz频率以上,对于锐龙9000系列CPU来说,6000~6400MHz就是甜点频率,随意没必要跟风超频或者购买高频内存。

在内存插槽的右侧,是电源的24Pin供电接口,内部的针脚依旧是实心的。在供电接口的上方位置,还配置了EZ Debug LED指示灯,对于喜欢折腾的用户来说,可以更快的通过显示的错误代码查询原因,及时修正超频参数等,还是非常实用的。

在24Pin接口的下方位置,这里配置了一个Ez Conn的接口,结合配件里面附赠的一分三转接线使用,这样风扇接口、5V ARGB接口和USB信号线,通过这一个接口就可实现了,理线也更加方便了,虽说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接口,但真不多见。

关于PCIe插槽,这款主板配置了三条。从上至下数,第一和第二条都做了金属防护设计,其中第一条直连CPU,支持PCIe 5.0x16协议,显卡专用插槽,可以提供高达120GB/s的传输速率,保证了高画质的极速传输。为了方便显卡拆装,这个插槽锁扣的地方配置了快拆按钮,实测体验下来非常满意的设计。
第二和第三条,分别支持PCIe 5.0 x4规格,和PCIe 4.0 x4规格,直连主板的PCH芯片,可接入一些扩展外设来使用。

再说下M.2插槽,本主板配置了四条。从上至下,第一和第二插槽直连CPU,最大支持PCIe 5.0 x 4。第三和第四插槽由主板的X870E芯片组提供,支持PCIe 4.0×4 ,四条M.2插槽均支持快易拆设计。散热方面,第一条为独立散热,其余三条均在一个散热装甲下。四条散热马甲上均贴有上7W/mk高效能导热贴,可进一步提升散热效率。

这次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配上了显卡的8Pin接口,是给RTX50系列显卡准备的,现在50系显卡也正是上市了,使用这个接口可以更好的走线了。

在主板的下方偏右位置,设计了Reset重启按键和开关机按键,对于喜欢折腾,超频的用户来说,可在这里就能实现重启或者开关机,非常实用的功能。

在主板的右侧,这里配置了两个19针的前置机箱USB 3.0接口,四个SATA6 接口, 和1个Type-C接口,为了便于机箱走线,这里的所有接口都采用了了90°转置接口,非常用心的设计。

这款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IO挡板这里的接口相当丰富,甚至要强于很多旗舰型主板。提供的9个USB-A接口全部都是10Gbps速率,这一点值得夸赞!

4个Type-C接口也进行了升级,最顶级的要属其中2个40Gbps的USB4接口了,不仅传输速率拉满,还能用于视频显示输出。剩下的两个Type-C也给到了10Gbps的USB 3.2 Gen 2。剩下还有1个HDMI 2.1视频输出口,2个RJ45网口(5Gbps+2.5Gbps)、WiFi 7天线接口以及音频接口。

跑个分?9800X3D性能如何?

以上关于这款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细节部分就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上机测试,话不多说,我们先看一下主要配置。
CPU:AMD Ryzen7 9800X3D
主板: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
显卡:索泰 ZOTACGeForce RTX4080 SUPER-16GB TRINITY OC 月白
内存:金百达 白刃 RGB DDR5 6800 24 ×2
SSD:宏碁暗影骑士·擎 N7000

首先使用鲁大师做了跑分测试,我这台主机的总跑分达到了250多万,其中CPU的跑分为976964分,显卡分数为978685分,内存没有选用高频的内存,对于锐龙9000系列,6800MHz的频率已经很高了,在开启XMP之后,内存得分为318288分。

在CPU-Z的测试中,9800X3D的单核成绩为850分,多核成绩为8862分。在CPU-Z中顺便参考了下14600K的跑分,是不是觉得9800X3D还不如14600K的感觉呢?
其实不然,9800X3D是术业有专攻,相信入手这款CPU的朋友,都是冲着它的游戏性能来的。

使用3D Mark进行了CPU Profile测试,在此测试环节中可以对CPU不同的线程有个细致的分析,一般我们主要看单线程和全核多线程的成绩。通过测试,9800X3D的单线程为1251分,全核16线程成绩为10394分。在我们日常使用中,只要不是重度生产力场景的话,9800X3D都可以胜任。

3DMark Time Spy Extreme 是一项专为测试高端显卡在DirectX 12环境下4K分辨率图形性能的基准测试项目。搭配RTX4080S显卡做了测试,总分为12426分,其中显卡分数为14006分,CPU得分为7582分。

3DMARK Steel Nomad可以看做是Time Spy的升级加强版,主要专注于非光追场景的测试,能够更准确地评估显卡在传统光栅化渲染方面的性能。依旧是RTX4080S显卡,超高负载,原生4K画质下最终得分为6779分,平均帧率为67.8帧。

3DMark Time Spy Extreme 用于评估电脑在DirectX 12环境下,以4K分辨率运行高负载图形任务时的性能。最终总得分为12566分,其中GPU为14185分,CPU为7633分,显卡和CPU的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虽然9800X3D主要战场是游戏方面,但是还是有很多用户也在关注它的生产力方面,毕竟游戏、生产力都能兼顾最好。在PCMARK10测试中,总分成绩为9521分。其中基本功能得分11428分,生产力得分为12608分,数字内容创作测试得分为16252分。

PBO测试,能有多大提升?
这款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针对锐龙9000系CPU的支持还是很全面的,为了方便用户超频,BIOS里面自带了PBO,也有传统的PBO2选项,我这里使用的是PBO模式。

PBO就是将频率提升的同时,降低电压功耗的目的。设置的过程还是很简单的,进入CPU高级模式找的PBO选项,将设置模式改为高级模式,此时会多出很多个选项,如上图设置即可。

然后进入Curve Optimizer选项,对CPU进行降压,可选择AI Cores,也可单个CCD调整降压的幅度,建议在15~20之间,如果20能稳定过测,还想进一步压缩的话,可小幅度增加。

使用Cinebench 2024进行了前后的对比跑分,默认状态下,单核成绩为126,多核成绩为1258。开启PBO后,单核为137,多核为1343,大约有7%左右的提升。

在CPU-Z的测试中,默认状态下单核成绩为744分,多核为8411分。开启PBO后,单核成绩为759分,多核成绩为8729分,提升在4%左右。

随后使用AIDA64拷机测试,默频状态下,9800X3D的功耗为138W,温度为77℃。开启PBO之后,功耗为140W,温度依旧是77℃。通过以上对比测试可以发现,9800X3D默频就已经很强了,不建议PBO。

内存方面,开启XMP后,使用AIDA64跑分测试,读取为77465MB/s,写入85189MB/s,复制72654MB/s,延迟为82.4ns。

锐龙9000系列CPU的甜点频率在6000~6400左右,所以这里不是超频,而是压低频率,将时序、小参调低。实测读取成绩为88506MB/s,写入99726MB/s,复制78051MB/s,延迟为69ns 。相比XMP模式下,各项跑分都有提升。
游戏测试:
最后我们来看下游戏方面的表现吧。选用的是目前较为主流的几款3A大作,包括《黑神话:悟空》,《CS:GO》《古墓丽影:暗影》和《赛博朋克2077》

这几款游戏都自带了基准测试工具,先看《黑神话:悟空》的成绩,2K影视级画质下,平均帧为122帧,95%的帧率高于111帧。

在《古墓丽影:暗影》测试中,画质为最高画质,DLSS为质量档,实测下来平均帧率为261帧,渲染帧数为40707。

《赛博朋克2077》这款游戏是非常吃显卡和CPU性能的,2K画质+光追超速模式下,平均帧率为80帧,最小帧为69帧,也处于一个流畅的范围内。如果将光追降低下档位,设置成超级档位的话,平均帧率可达到124帧左右,成绩提升还是很大的。

最后测试的是 CS2 这款游戏,, 1080P 分辨率 + 高画质在 DX11 模式,平均帧率能达到 537.6FPS ,1%Low 帧率 212.3 。像这类FPS游戏,本就是AMD的强项,整体成绩还是很亮眼的。

以上就是关于这次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搭配9800X3D装机测试的全部内容,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体验小结:
通过以上的全面测试,这款微星MPG X870E CARBON WIFI暗黑主板搭配9800X3D装机的话,绝对算得上好搭档,用料扎实供电足。几番不间断的跑分,拷机测试下来,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而且在开启PBO跑分测试,功耗和温度也几乎无变化。这款主板还全面升级了BIOS界面,还有适合小白用户的一键超频,扩展接口也丰富,全副武装的散热装甲,不会出现任何积热的情况,近期有打算装机的话,这款主板是个不错的选择,值得推荐。

网友:
介绍得很详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全套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AMD的锐龙架构,彻底的翻身了,打的英特尔节节败退。

网友:
没看到关注的价格

网友:
用来打游戏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大三缓的好处。

网友:
3D缓存是个非常出色得设计!

网友:
好是很好,价格也上去了。

网友:
价格也很强

网友:
谢谢分享~科技进步的速度就是快

网友:
性价比的确高

网友:
价格到了什么程度

网友:
这个套装确实够强大

网友:
这一个主板顶我一台电脑价格了。

网友:
微星的主板用料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