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双温热熔胶枪 DREMEL930 拆机简评

楼主(2025-03-10):
琢美 930也算是一款问世很久的产品了,我查了一下值得买里面最早15-16年就有人晒单。但是拆解没见过。一直传说琢美有的不滴胶技术,从来不知道什么原理。近期薅回来一个剪线的,试试看呗,死马当活马医。感觉这玩意儿基本不太会坏,里面正常也就是PTC的发热管,顶多就是开关或者线有问题,出问题的概率真的是微乎其微。如果不在乎外观外表的话,感觉真的能做到“一枪传三代,人走枪还在”。

先看下外观

右侧标识双温胶枪

左侧是型号930.

左侧型号

设备铭牌在底部。这次聪明了,直接标100-240V,估计就是110V加温慢一点。
产地台湾。我也不明白这玩意儿做起来很难么?我感觉国内广州黄花代工的热胶枪也不差吧。

100-240V宽电压,产地台湾

只有一个开关,其实这个不是开关就是一二档切换。

尾部换挡开关

三角螺丝~~~~~
我也不明白琢美为啥喜欢不停换螺丝。是害怕我们拆了?还是原来的梅花六角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反正工具也有,这里用的是2.3的三角批头适用拆这种螺丝。

三角螺丝

螺丝有点多,要拆9个。异形螺丝不建议用电批,还是手拧比较好。

拆完9个螺丝

可以打开机壳了。
下图其实因为我急着找线去试机,电源线已经接上了。

可以打开机壳了

拿走扳机,能看到枪膛了。里面很简单。

能看到枪膛了

胶枪扳机,装回去的时候要小心调整位置。

胶枪扳机

胶枪扳机和胶棒防滑限位胶圈,都是蓝色的。琢美一贯的蓝灰黑配色。

扳机+限位圈

拿出胶枪枪膛,可以看到有黑色和白色两根线,对应的发热PTC。

黑色线的应该是副发热PTC

白色线好像对应的是主发热设备

白色线对应枪膛的下方的主发热PTC

最后试了下,东西没毛病,就是外观有点脏而已。

装好完工的样子

总结,这个胶枪枪膛没有拆,可能核心技术就在里面吧,我也没设备拆。
琢美的胶枪线普遍很硬,我接线时候找了个最便宜的国标线,20W功率的设备,任你怎么折腾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东西里面简单的很,但是售价并不便宜,正价如果不是双11啥的一套都要接近百元,可能就是博世的品牌溢价吧。
啥时候国内厂商能拿下这类订单?

网友:
里面的结构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谢谢分享,和20块包邮的没啥区别

网友:
这东西里面简单的很

网友:
完美修复   不错

网友:
没见过双温的,涨姿势了

网友:
100多确实介个不便宜,双温的第一次见

网友A:
我有一个,一样会滴胶。

网友:
不滴胶的技术,手上用的都会滴

网友:
几元钱的便宜洛铁最好用,这东西天气冷了就不好用了,感觉吐出来的胶和被沾物体就像水和油一样不融,温度不够,还是电洛铁最好用,一下就化了

网友:
拆过一个9块9的 和这个差不太多 评价为进口货想赚钱还是太简单了

网友:
感谢楼主,吃饭的家伙或也拆开让大家看

网友:
热熔胶枪顶多就是开关或者线有问题,出问题的概率真的是微乎其微

网友:
我买的便宜胶枪也不滴胶啊,你把热熔胶枪的嘴子超天上,放置在专用架子上,也不会滴胶的;嘴子朝下,啥热熔胶枪都会滴胶。

网友B:
和9.9的体验有啥不同吗?家用推荐锂电胶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9.9的体验有啥不同吗?家用推荐锂电胶枪

就是因为以为拆了以为有啥多点东西,但是其实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一样会滴胶。

自己试过,低温胶棒开高温的确会滴胶。
高温胶棒开高温就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