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W的正泰LED飞碟灯频闪严重

楼主(2025-03-10):
和同系列12w一起买的,12w的没毛病。36w的闪得厉害,连可视频闪(80hz以下)都有,找客服换新后还是同样的毛病。看来回头还得查查去年买的30w。

我是新人,请教坛里的大拿:这种频闪一般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A:
  翻我帖子  去买个出口 USA 那款绝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我帖子  去买个出口 USA 那款绝对  ……

飞利浦的啊!我之前就是用飞利浦的飞碟灯!最大才24w,我才换了其他的牌子

网友B:
    飞碟灯我只买压铸铝带散热筋片的,就那还热的手都不敢摸,降功率使用后手凑合能放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碟灯我只买压铸铝带散热筋片的,就那还热的手都不敢摸,降功率使用后手凑合能放上去 ...

严重同意。。

网友C:
量一量主滤波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D: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理论上高频闪对人的危害小,闪的足够快人就不会发觉,好像是这样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翻我帖子  去买个出口 USA 那款绝对  ……

亲,我也有意入手。我看你搞了两款,咨询一下,是玉米灯好点,还是那个圆形的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利浦的啊!我之前就是用飞利浦的飞碟灯!最大才24w,我才换了其他的牌子 ...

  不能换个球形    ?

  出口那款是玉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我也有意入手。我看你搞了两款,咨询一下,是玉米灯好点,还是那个圆形的好点? ...

玉米灯  重量在那里   无敌

无非灯头要加固   不然挂不住  ……

网友F:
这个频闪有点严重啊,10年前的普通灯这么远的距离拍照都没频闪现象,只有怼到灯表面才显示好多黑白相间条纹(频闪)

网友G:
这训灯一般都没装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可能是驱动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碟灯我只买压铸铝带散热筋片的,就那还热的手都不敢摸,降功率使用后手凑合能放上去 ...

也叫工矿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量主滤波电容是否失容。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理论上高频闪对人的危害小,闪的足够快人就不会发觉,好像是这样说 ...

主要是正泰这个120hz以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个球形    ?

  出口那款是玉米

那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频闪有点严重啊,10年前的普通灯这么远的距离拍照都没频闪现象,只有怼到灯表面才显示好多黑白相间条纹 ...

质量降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训灯一般都没装电源滤波电容,

12w都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品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