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供水系统的压力罐压力开关处理死水

楼主(2025-03-10):
无塔供水的系统,之前接一桶水就启动水泵电机也没有管过,昨晚上开始只要放水就启动水泵,更离谱的是不放水它也几分钟就启动一下水泵电机…这明显就不行了…过去一看居然从压力开关根部漏水了…按说这么个情况的话水罐应该是满了…压力开关的密封也失效了…一句话拆呗…先断电放水…然后拆压力开关…下面的密封片确实裂了…大晚上的也没有地方去买了,又不想等第二天弄…找了个老爷子库存的电动车内胎剪一片孔很费劲只能凑合着用了,这玩意儿的原理类似于货车的气动刹车原理气压顶橡胶然后橡胶顶铁片然后触发触点的吸合和脱开…装上后不漏水了,但是却明显不正常了,压力上升和下降幅度很大…莫不是哪地方漏气?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问题…调节压力开关3个压还是储存不了多少水…无解了…问度娘…然后说啥里面有“死水”…明明放水过了啊…按教程拆压力表或者压力开关把水全部放掉……卧槽里面的水还真特么的多……晚上找不到水管一盆一盆的端了20多盆…最后里面居然一堆泥啊…幸亏这个不是饮用水…放空后又重复抽了几次水把里面的污泥给冲洗的干净点…最后装上压力表做好密封上电抽水…压力缓慢上升…2个多的压力再多就费水泵了…然后放水测试,放了几分钟水泵也没有启动,重新调节压力开关,压力值再降点……总算是弄好了…特么的这几年不知道这玩意儿费了我多少电费了……其实罐体上面要是有个类似于车胎的充气接口的话就方便多了…主要还是自己懒……几年了放一桶水水泵就抽水明显不正常,但是因为懒就没有管过…所以为电费买单也没有啥…幸亏人在家要不然抽一屋子的水就麻烦了…到此花费俩小时维修完毕…以后谁再遇到这种毛病按这个整就行了……最后想问问坛友们这种供水系统能弄个简单的滤芯不能,怎么弄最简单?

网友A:
出水用保安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用保安过滤器

保安过滤器?

网友B:
换个电子式的,便宜

网友C:
换个电子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子式的

电子式的不是耗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子式的,便宜

不耗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