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相电零线断了,悲剧啊,电源都炸了!

楼主(2025-03-10):
电源都炸了

网友:
供电局不赔么?

网友:
内网断了谁管?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网友:
碰到过一回,整坏了漏电保护器。

网友: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小区也是变压器零线断,烧坏了一个灯泡,60瓦的白炽灯。

网友:
不用重复接地吗

网友:
电容已经怀孕升天了。

网友:
电源炸了,图一电源铭牌标的高大上

网友:
这电源经历了啥?好可怜

网友:
昨天也是搞电源缺项,自动转换开关坏了

网友:
搞那种中性点多点接地能行不

网友A:
在变压器那里和每家都搞到零线接地,能行不

网友:
烧坏电源是损失最小的了,有次供电局供电缺相把十几台灌溉水泵、一堆电脑给整坏了!

网友:
思科的电源啊,不便宜

网友:
广州-308D就没必要修了,思科好像只是炸了压敏电阻和高压滤波电容凸顶而已,看看更换这俩货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变压器那里和每家都搞到零线接地,能行不

上面有大漏保,不允许二次接地的。

网友:
不如换新,修也是成本。

网友:
全新新一代进口IC这广告词就有点山寨的意味。

网友:
我只想说,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