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使用STC下载器下载经常失败,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25-03-10):
之前玩STC单片机时,买了STC自动下载器,下载时自动断电,挺方便的,以前玩的时候用得也挺顺的,就下图这种

最近闲下来没事,买了STC15F104W以及STC8G1K08A这两款8脚的单片机,

然后使用上面那个下载器下载时经常出现不能下载的情况,把最小波特率改成1200下载失败的情况有好转,但是还是经常自动断电好几次才能下载。

最近某宝上看到有新的下载器,说是直接用了一个STC单片机实现的,3.8包邮,我就买了一个回来,就下面这样的

卖家页面里面提供的PCB板正反面图

上面有个3.3V和5V的跳线,跳线端子直接控制的是上面AI8H2K12U的供电的,拔了端子下载器就会跟电脑失联了。

板上还有个K1按钮,这个按钮可以控制S-VCC是否输出(在下载过程中是不受控制的)。

今天到货我就兴冲冲开始测试,插电脑上,Win10不用安装驱动,直接就能识别出来两个“USB串行设备”,感觉挺好!!!
然后下载了STC下载软件,AIapp-ISP-v6.95F.exe,打开软件,还没反应过来就弹出来个窗口说是要升级,以为是升级软件,没有细看直接确认了,
结果完成后才发现是升级的下载器里面的固件,能自动升级固件,感觉挺好!!!
前面感觉都挺好,那么用起来应该很顺吧,结果却出乎意料,一直下载不成功!!!以下是详细说明

我是按下图连的STC15F104W,STC15F104W外围没有任何元器件

下载器上LED1是目标单片机供电的指示灯,点 “下载/编程”按钮后,可以看到LED1灭了再亮的过程,结果就是死活不能下载,
点"检测选项"按钮LED1也一样的灭了再亮,不能识别单片机。仔细检查接线也没有错误,也尝试调换TXD/RXD也都不行。

最后我尝试STC15F104W先不接VCC,点下载后等LED1灭了再亮后,再手动接上VCC,居然顺利下载了。。。
也就是说,那个自动断电功能没有起到断电的作用。。。

去找了STC样本里面这个下载器的线路,发现VCC输出并了个104电容,还并了个470电阻,但是STC红字注明“一般不焊”。

然后我用万用表正反测了下MCU-VCC到GND的阻值,还真没有那个470电阻,真的很听STC的建议呀。

然后我就猜是不是自动断电还没完全断就又上电了?为了验证是不是这里电阻没焊的原因,
我就按了K1关了S-VCC输出后,用万用表测S-VCC输出,发现电压不是直接降到0的,特别是最后零点几伏的时候,等了好几秒才慢慢降到0V,
然后我这才回想起来,我给单片机下载的固件是用来验证掉电模式和使用外部中断唤醒的,上电后没有几句指令就会进入掉电模式。
这样也就进一步验证了,在掉电模式STC单片机真的很省电。。。(STC样本上说掉电电流小于0.1uA,我拿FLUK15B万用表的uA档也实测了,的确能达到这个指标)

既然原因找到了,那我就自己补上那个电阻吧,说干就干,翻了以前买的一堆贴片电阻包,居然没有找到470的阻值,就找了个1k的。

板上是没有预留焊盘的,只有贴片104电容,也就是那个C4,我就把1k电阻趴在C4上焊好,见下图。

补上电阻后,立马再次插电脑下载测试,一次成功,再多次点击,次次成功!!!太爽了

然后我又想,之前那个老的下载器,是不是也是这样偷工减料造成的。
于是拆开了,果然也是一样输出没有并电阻,但是设计的人还是很良心的,是预留了焊盘的,
这个下载器,5V和3.3V各有一个空焊盘位,我就各贴了个1k电阻。

下载器背面是这样的,有个8脚芯片磨去了型号,就是检测下载指令后控制目标MCU断电的作用。

补好电阻后,再去尝试下载,不出意料,也是次次成功!!!
至此困扰我好久的问题终于解决!

本贴到此结束!
打字编辑不容易,如果对你有用,请不要吝啬,点赞打赏吧!

网友:
STC有带壳的4.1下载次次成功。

网友:
挺好的,看的很仔细了,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我是直接改手动了,反正这个下载的快

网友:
原来是输出要并联电阻,快速耗电回零电压。

网友A:
既然不焊这个470电阻就不能快速耗电回零电压,就会造成下载不成功,为啥STC要红字注明“一般不焊”呢?容易误导设计板子的人和使用者,岂不是STC给自己找不痛快?
要不是楼主心细就当坏的丢一边了

网友B:
这个电阻也可以接在系统板的电源与地之间。
如果系统板电源的负载太轻,或者滤波电容的容量太大,都有可能导致下载不顺畅。

网友:
这方法可以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焊这个470电阻就不能快速耗电回零电压,就会造成下载不成功,为啥STC要红字注明“一般不焊”呢?容易 ...

是的,开始我都怀疑新买的那不是个下载器了。
原来那个老的下载器,断电一次后不成功,后面会不停尝试再次断电。
这个新的下载器,点下载后,就只断电一次,后面就算下载失败了也不会自动重试。

省电模式单片机基本不耗电(万用表uA挡位基本测不出来了),虽然电容只是个贴片104,在断电后也能坚持片刻的供电,新下载器说是只断电0.5秒,然后目标单片机供电电压范围又比较宽,这一系列原因组合起来下载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要理解STC那个"一般"就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在掉电模式,在掉电模式那就是不一般了

网友:
牛啊,BUG反馈给厂家是不是能获得奖励?

网友:
还真没注意呀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经典案例,指引后来者,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也可以接在系统板的电源与地之间。
如果系统板电源的负载太轻,或者滤波电容的容量太大,都有可能 ...

正解。
一般都是系统板的滤波电容太大导致的,这个滤波电容一般要求几十uF。另外,泄放电阻接目标系统板上不太好,会导致系统板的无用电流大概增加10mA左右(5V系统,470欧泄放电阻的情况)

网友:
看到你这个,害得我去下了一单

网友:
STC8 经常出现下载不成功的问题, 我换带隔离的串口模块, 成功率高些;

网友:
还好楼主耐心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