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2246en + 0efl Chk PreTest Fail(31)/(B3) 有人知道土狗位置吗?

楼主(2025-03-11):
有人知道土狗是哪个位置吗,50多买的,没想到是这种,看商品图片也不是啊这样啊,新手踩坑了。

楼主:
高清图,有人知道土狗位置吗,跪求指点。

网友:
你板子到底是绿板子--这是建兴的板子
还是蓝色板子?上面已经标注了土狗的英文。。。

网友:
蓝色板已标注tog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块不同的板子吗?

对的,两块板子,有一块标了,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有一个没有标更不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
你先确定是哪块板子,才好问问题呀。

楼主:
找到了,我把主控拆了,然后测量连接处,发个图片到此结束。

网友:
这个绿色建兴的跳线我发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