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胜利老款VICTOR 201万用表

楼主(2025-03-11):
内部做工一般,外围电路非常简洁。
跟我拆开的 CHY DT-9205B 做个对比大家有什么看法?

楼主:
DT-9205B 的板号却是用 DT-9205A 的板,难道是通用的?可以改?

网友:
都是牛屎芯片

网友:
国产表里,胜利表质量算好的。我有两块VC97,VC9808.一般用下还行。

网友:
晶圆电阻好看

网友:
这是好表啊!

网友:
都是炮灰表

网友:
内部都没啥差别

网友:
用牛屎就是节约成本

网友:
这个型号的第一次见

网友:
简洁=简陋
都是9205 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去 当然胜利元件更规整 金属箔相比贴片也更好一点

网友:
一个漆面,一个磨砂面

网友:
虽然是牛屎,老表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胜利的表用了好多,第一次看到这个表的电路,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种,都是差不多一个样的,没有什么意思,表只有那么几家高端的不错,国产这些低端差不多一样,胜在便宜,我也在用国产表

网友:
大仓出的普及型表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牛屎芯片看着就不爽。

网友:
感觉老款比新款做工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