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热水壶可以加热,灯不亮,强迫症拆开看看

楼主(2025-03-11):
春节回老家,发现九阳电热水壶可以加热,灯不亮,强迫症拆开看看,这个壶用了十一年了,使用频率很高,除了这次灯不亮,没有出现其他任何问题,质量还是不错的,外观忘记了拍

日期14年的,型号JKY-17S01

温控器

strix

电阻和二极管,这两个都木有坏,黄铜压接,外面胶管热缩防水,这个做的还不错

发光二极管,检查这个坏了,可能防水没做好进水腐蚀了,没有配件,回来后红包买了,等有时间回去再按上

这是换好二极管的

功率1800w

谢谢观看!

网友A:
英国温控器,可以,俺也刚淘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国温控器,可以,俺也刚淘了一个

这个温控器质量确实可以

网友:
一样的强迫症家里的小家电都喜欢拆开看看。

网友:
买热水壶认准英国温控器strix,寿命长,一般用这个温控器的都会宣传,没有宣传就不是strix

网友:
有时候压接不一定比焊接耐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还是要常备的

网友C:
温控器不坏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还是要常备的

这次红包0元分别撸了5mm和3mm 10个

网友D:
棕红黄金=120K 我用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器不坏就没事

温控器坏了还好,有配件,发热管坏了就完了,不能换,只能丢弃

网友E:
我家那个有时候莫名其妙不加热,拆开重装上又好了,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F:
原来还有透明热缩管。

网友:
其实买个小发光二极管换上就好了,不用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棕红黄金=120K 我用200K

眼神这么好,确实是120,用200可能用的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那个有时候莫名其妙不加热,拆开重装上又好了,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是不是接插件接触不好,或者温控器不良

网友G:
英国的温控器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还有透明热缩管。

有啊,还带胶,密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英国的温控器真的吗

确实不错

网友:
温控器质量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