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一台超声波清洁仪

楼主(2025-03-11):
故障现象:
自用一台超声波清洁仪前段时间出现断续工作,控制失灵,这几天基本不能工作,无奈只好拆开检修。

检修过程:
1、电源电压:220V交流正常输入,整流300V正常,5V供单片机芯片正常、供继电器12V正常;

2、换能器:电阻档无断路、短路,电容档有容量(此元件为大电压压电陶瓷)暂不怀疑,应该正常;

3、控制面板触摸各项功能正常;

继电器线圈阻值正常,到这里怀疑驱动电路有问题检验如下:短接继电器超声波换能器正常工作,果断检查驱动三极管Q1(丝印2TY为pnp型三极管),开路,换之8550,维修结束。

我的超声波清洁仪又复活啦。

网友:
这个超声波应该是真的,很多假的

网友:
高手,能维修好它。

网友:
洗起来怎么样

网友A:
请问在,这种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啥的,能洗干净吗?我看到好多是小马达,带一个偏心轮,电机转动,偏心轮抖动厉害,产生振动;小电机的清洗效果不行。

楼主:
效果不错,缝隙里的脏污都会自动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这种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啥的,能洗干净吗?我看到好多是小马达,带一个偏心轮,电机转动,偏心轮抖 ...

小马达的能产生超声波?哈哈!这个频率达4KHZ。

网友B:
实验室级别的都是400w以上的,最大用过20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级别的都是400w以上的,最大用过2000w的

家用的才几十W,这个是清洁小物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马达的能产生超声波?哈哈!这个频率达4KHZ。

我说的是这种,就是小马达的,还称为超声波呢。

网友C:
不明白换能器这种胶为什么超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换能器这种胶为什么超不下来

一物降一物,能量到了一样可以。这个清洁仪功率不大,只适合小型物件表面污垢、松散的脏物清洁。

网友D:
你这个属于玩具级别的,我买的大的,好用

你可以换非贴片的,耐用些

网友:
这种超声波清洁仪可以清洗眼镜

网友:
压电陶瓷片产生的超声波功率也太小了吧,能洗干净东西?

网友:
清洗眼镜很好用

网友:
清洗小物品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清洗小物品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属于玩具级别的,我买的大的,好用

你可以换非贴片的,耐用些

我是用来洗贴片电路板的,功率大了,元件都掉了。

网友:
洗眼镜洗表带超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