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利利普HDS120维修记

楼主(2025-03-11):
HDS120到手评测后第一天很正常,完事后,没放包里,放在床边,第二天早晨起来,开机后每隔5秒滴一声,由于不熟悉还要备份24C芯片,没在意。
但我什么都搞定后发现不对劲,还是每隔5秒报警,发现插表笔切换档位功能不好用了,难道是检测表笔红外对管有灰尘,用嘴吹无效,拆下来擦了擦又好用了,过了一夜故障复现,问了客服说没遇到这个毛病,说是要寄回去看看,还得花邮费这功能可有可无,如果维修利利普焊接水平,在刮擦就成旧的了,完美党受不了,还不如自己修修得了实在不行就废了这个功能。
测量了一下3个对管,还有电阻三极管对管都没毛病,难道是太敏感了或者焊接不好,重新加焊
过了一夜还是故障依旧,拆擦测试好几天还是不行。
昨天拆开用DM40C在线测了三极管,发现Y1三极管反向压降能击穿,压降是1.2X,正向压降没问题,难道是三极管不良,没有Y1,经查询1P可以替代,在我一个报废万用表拆了1P三极管焊接上,过了一晚故障消除,
经过两晚,没问题了,确实是三极管不良

网友A:
你改名——我是都会修吧

网友:
零件这么不堪啊~~~~~晚上睡觉动作太大了,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改名——我是都会修吧

你让我是不会修大神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让我是不会修大神怎么想?

让他无地自容呗!

网友C: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元器件不良,品控不好吧

网友D:
R67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R67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阻值正常

网友:
新机机就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