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图纯吐槽,生料带的质量怎么越来越差了

楼主(2025-03-11):
老房子换水管,以前的镀锌管已经锈得差不多了,用了近四十年。换成304的管子,可以用到死都不用换。

槽点一,生料带薄得堪比情趣内衣的材料,还特么声称是加厚版本、还特么是有品牌的厂家。。。以前装水管,生料带缠个四五圈就完事,如今要缠十几圈,卄
槽点二,多数管件接头的设计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加工精度高一些,材料讲究一些,我说想问问在直头、弯头、直通等管件里加工一道台阶,密封垫一个就完事,不比缠生料带省事?
或者是如今使用金属水管的越来越少,厂家懒得改进?

网友A:
生料带差点没事,百姓日子越来越好了

网友B:
网上有卖那种免生料带硅胶密封圈,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C:
普通的生料带一直都是缠绕的15圈,这还是给我家换自来水管的自来水公司的师傅给我说的,说普通的生料带要缠够15圈,至少不能低于10圈。
但是他们施工用的生料带就跟我们买的不一样,类似布条i,有粘性,厚的多,外包装写的只需要缠绕3圈。

网友:
有好的,但是一般人买不到

垫圈有寿命,不如扣

网友:
在实体店买的生胶带质量还好。

网友:
先缠麻再缠生料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那种免生料带硅胶密封圈,不知道效果咋样

没有生料带灵活,但是硅胶密封圈能装上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料带差点没事,百姓日子越来越好了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堪比情趣内衣,好幽默,说明帖主是位爱生活的人。

楼主:
这是拆下来的部分镀锌水管,使用时间最长的可能接近40年,最少的也在20年左右。老房子,闲置了10年。

前段时间换个水龙头,发现水管很脏,用柠檬酸洗了,然后。。。稳定了几十年的污垢开始崩解,但不彻底,每次打开水龙头都流出半盆子锈水甚至是黑水,索性全换了
这是几张不大重口味的水管内部

还有几张极度重口味的就算了,反正把我恶心到了。
我估计使用时间长了,水管内部都差不多这样子。我猜如果不用柠檬酸清洗,这些陈年老窖内的有害物质不会在常温下溶解,对人体大概率没啥影响。柠檬酸破坏了这些污垢外表的稳定层,但又没办法分解,所以时不时就流出锈水或者黑水。
自来水里的杂质应该以碳酸类居多,长时间沉淀附着在水管内部,如果不理会,应该可以保持稳定状态。
不锈钢水管的内壁比以前的镀锌管要光滑许多,但也达不到铝塑管和PPR管的水平,安装时也挺麻烦。我偏爱金属材料,因此选择不锈钢水管,家用的话,铝塑管或者PPR管更简单,价格也低很多。
以前看日本电影里的水管工除了累还很爽,自己当水管工才知道电影里都是骗人滴。。。

网友:
铁管用酸洗,铁锈慢慢掉下来,跟麻烦

楼主:
买了两圈3M的生料带,又买了硅胶防水套,过两天试试效果。话说一直知道3M啥都有,但真没想到居然还有生料带

网友D:
你不会干(当然不是指楼主,指现有的劣货条件下更好的干活),把生料带搓成绳缠在螺纹底部外面再平绕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干(当然不是指楼主,指现有的劣货条件下更好的干活),把生料带搓成绳缠在螺纹底部外面再平绕几圈{: ...

之前有个五金店老板告诉我说生料带要缠20圈左右,我不怎么相信,认为他肯定买的是五毛一圈的。
话说上一次安装水管已经是20年以前的事了,那时的生料带通常只消缠三五圈左右就好了。可能是太久没干这活儿,已经没手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个五金店老板告诉我说生料带要缠20圈左右,我不怎么相信,认为他肯定买的是五毛一圈的。
话说上一 ...

哎呀,人是会变的,更何况不是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生料带一直都是缠绕的15圈,这还是给我家换自来水管的自来水公司的师傅给我说的,说普通的生料带要缠 ...

好的生料带厚度比普通复印纸稍微薄点点,韧性很强。那种步条式的生料带是无纺布的,号称三圈不漏,反正俺用着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生料带厚度比普通复印纸稍微薄点点,韧性很强。那种步条式的生料带是无纺布的,号称三圈不漏,反正俺 ...

对的 就是叫“三圈不漏”  我是觉得太厚了点。

网友:
买压屏机用的铁氟龙带 很厚还很长 还很便宜 。

网友:
降低成本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