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 HDS160,充电电流1小时前就减小到33mA了,还是红灯,正常吗?

楼主(2025-03-11):
如题,HDS160,充电电流1小时前就减小到33mA了,还是红灯,这个算正常现象吗?

补充编辑:
忙,没细看,现在知道了,充电时开机按键红色背光是呼吸灯模式,充满电是常亮,不会变色,持续33mA是系统在充电时是运行状态,只是没有亮屏而已。
谢谢坛友关注本贴。

网友:
是否正常最好咨询下厂家。

网友:
电池不炸就正常

网友A:
只要闪还在充电,常亮就冲完了

网友:
18650电池,只有33mA了,应该是充满了.
查一下说明书,看一下充电指示的说明

网友:
换算一下正常充电电流,然后看产品电池容量.可能是电池容量下降充电快速进入浮充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闪还在充电,常亮就冲完了

是你说的这样,充电时是呼吸灯效果,充满电不变色,持续33mA的电流估计是因为系统出于待命状态,充电时开机非常快。

网友:
充满开机看看续航多久

网友:
不算正常,33mA应该是恒压充电电流,但电压一直没上去,所以不转灯,也没有停充,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