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个简陋的飚王SSK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5-03-11):
一个老的USB3接口的飚王硬盘盒子,插usbhub上拷贝文件,拷一会儿就断开了,然后硬盘在里面摇晃的声音,感觉是不是接触不良,遂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盒子硬硬的,塑料质感比较差,里面硬盘周边确实有比较大的空隙。主控是NS1066X。在无电路板的盖子上贴了一片3M泡沫胶,让硬盘固定牢靠。
最后插USBhub还是存在掉盘问题,插前置USB3口子(这个口不知道是没插好还是什么,速度是USB2,懒得拆机处理)没有掉盘。也没有尝试后面的USB3接口,目前判断可能是Hub比较垃圾的原因导致掉盘。

网友:
USB3.0供电要求高些,电流的稳定性,,,,触点久了易氧化之类

网友:
机械硬盘还有个响声,固态硬盘就静音了

网友:
这款主控不行 ……

网友:
我那还有一个 硬盘盒子,硬盘和盒子 都挂了,还没顾上拆开看看。

网友:
可以插后面的usb口试试,前面的可能供电不稳定

网友:
里面空间太大了?晃

网友:
接口问题吧

网友:
看图一,我以为是3.5寸盘的盒子呢。

网友:
前置的口,会不会和电脑的前置接口一样,供电不足,我的SD卡就是插在前面,即不能拷,也不能删除,连格式化都不正常。最后插在主板的USB口上就正常了。

网友:
这种micro的3.0口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说起移动硬盘盒,想起有需要弄一个好点的给我家领导了,硬盘是好的,盒子接口不行了。。。

网友:
USB3的SATA硬盘盒,电源够不

网友:
应该是usb hub 供电不足造成的,建议使用时直接插电脑主机接口不要通过hub中转。

网友:
看起来还行,移动硬盘都这样

网友:
再简陋也是标准封装的芯片

网友:
好用就行,最好速度够

网友:
中规中矩,应该多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移动硬盘盒常见问题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这种小口接触不良的可能很大,以前一个手机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