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塔自动抽水器执行部分优化暨改进太阳能遥控部分电路

楼主(2025-03-11):
书接上文:三串独立充太阳能供电的自动抽水电路,老遇到一段时间后出现无法正常抽水的问题(一般不要一个星期),经查原因为3230ME在VDD电压缓慢上升的过程中,VM引脚一直为低电平(内部MOS与GND导通),导致电压被LED微亮释放一直升不到3v。

于是对电路进行了改进,上电后快速把电容充电到3v;对电池充电部分进行优化,让电池电压在低于3.8V接通太阳能,高于4.1V断开太阳能。电路图如下:

改进1(红框):把充电控制mos放到3230ME的GND和电池负极之间,通过MOS的寄生二极管把3230ME的监测电压低压端提高约0.2V 。提高了电池对付持续阴雨天的能力。
改进2(蓝框):水满或缺水开关导通时,C2充电时Q13导通,通过R24快速把C1充电到3V,遥控器发送信号,约3秒后C1电压放电到2.5V,Q13截止,进入一个4分钟左右的等待期。

设计了一个溢水探头:把矿泉水瓶的底部开一些缝隙,用它接着溢出的水,到达一定容量时水满开关导通,遥控器发送停止信号,停止抽水。矿泉水瓶的水会慢慢漏掉,不会引起水满开关一直导通,起到降低电池消耗的作用。

斜着切开矿泉水瓶,安装水满开关和溢水口堵头(钻出水孔)

安装后再罩上,防虫

太阳能板上装两根防鸟刺,假装有根避雷针

这是溢水后很快就发送停止抽水信号的视频

下面是本帖的正主儿:

原来是分几次整的,线缆凌乱,安全性也不好。

NE555搭建的20分钟延时电路

直接在交流接触器回路中的启动停止开关和遥控接收板

手头刚好有5v的继电器,干脆把它们整合起来,这不有免费的打板嘛(再次感谢嘉立创)
电路图如下:

电路左边是一个AP8003的非隔离5v电路,利用3230ME搭建一个10分钟延时电路,遥控接收板来的抽水信号把电容上的电泄放;停止信号把电容充满,手动开关也是一样。
上电瞬间,C3充电时Q1是导通的,通过R8把电源全部用来给C6充电,3230ME的VM脚导通到地,Q4截止,继电器不动作,防止停电再来电是自动执行抽水。
手动按下K2或遥控接收板收到抽水信号(A3输出高电平)时,电容C6上的电被释放到约1.2V,3230ME的VM脚对地不导通,Q4导通,继电器工作,接通交流接触器,抽水。
通过10分钟后或手动按下K1或遥控接收板收到停止信号(A0输出高电平)时,电容C6充电到3v,3230ME的VM脚对地导通,Q4截止,继电器释放,停止抽水。

调试了许久,模拟电路还是不容易,下次有机会一定换专用的555或运放/电压比较器搭建。

PCB用86底盒的面板尺寸,按键、LED反装

焊好后元件

插上遥控接收板

装入底盒,至少这个局部的线缆没那么凌乱了哈。

实操视频

感谢看完……

网友A:
试验没问题了,最好拉正规的线路,装在电气控制箱里,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没问题了,最好拉正规的线路,装在电气控制箱里,确保安全。

是的,哪天要买根三芯电缆把线换掉,86底盒固定到墙上,就正规些了。
已经正常使用了一个月,还在等长期阴雨天和暴晒时日及雷雨天的挑战。

网友B:
遥控器要使用12V供电,所以用3个锂电池?这样显复杂了,现在不是有3V供电的遥控器,这样只要一个锂电就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这个挺有用的

网友C:
那么大,2两水桶,自家用的嘛?

网友D:
成品应该马上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要使用12V供电,所以用3个锂电池?这样显复杂了,现在不是有3V供电的遥控器,这样只要一个锂电就行的 ...

这个可以,主要是手头有遥控发射接收模块,原来一直在用的。貌似12v的发射距离要比3v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2两水桶,自家用的嘛?

集资房,6套三层。有4个水塔

楼主:
哎呀呀,诚惶诚恐,诚惶诚恐啊……

一不小心就加精了?谢谢睦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品应该马上就出来了

自用而已啦。。。。。。使用场景不多的

网友:
高手!专业玩家,值得学习!

网友E:
太阳能板上的防鸟刺,具体细节是怎样的?这样能防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板上的防鸟刺,具体细节是怎样的?这样能防鸟?

就整两段铁丝熔入塑料底座上,鸟儿就不能在上面站立,也就不会拉屎了。

网友:
技术不 错,自动抽水还是很方 便的

网友F:
还要考虑雷雨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要考虑雷雨天?

之前是用的市电,雷击损坏了两个电源和遥控器,所以才改太阳能的

网友:
设计巧妙,很厉害!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下了功夫的,我在n多年前,使用555做了一个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