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这个拓邦板设置了为什么不能进入休眠

楼主(2025-03-11):
请教大神们,这个拓邦板设置了为什么不能进入休眠?图二打红勾是我设置的选项,休眠时间设置的6分钟(设置保存成功,图二不是实拍图),就是不自动进入休眠模式,BMS重启也不行,在上位机软件中强制休眠板子能休眠,软件全部退出,485线拨了,无论你怎么静置都没进入过休眠模式, 借贵宝地解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这个保护板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防盗关了,还有一个休眠时间呢,默认1000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盗关了,还有一个休眠时间呢,默认10000分钟

好的 我试一下,感谢指点!

楼主:
防盗关了,休眠时间设置了6分钟,还是不起效果,估计板子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盗关了,休眠时间设置了6分钟,还是不起效果,估计板子有问题。。。 ...

不安装车子上看休不休眠,有的车一直耗电,保护板就不休眠,你休眠时间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装车子上看休不休眠,有的车一直耗电,保护板就不休眠,你休眠时间截图看看 ...

考虑参考此贴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网友:
1楼截图没有写入参数权限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保护板休眠后是不是每天的自放电会少。然后打开电门用的时候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保护板休眠后是不是每天的自放电会少。然后打开电门用的时候不受影响? ...

休眠需要外借蓝牙板才能唤醒,不然得加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在b-和p-中间,这样就几乎没有自放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参考此贴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你到实时监控里面,按一下休眠,看看休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