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外贸版的KAKAI可充电无线鼠标拆解

楼主(2025-03-11):
给大家看个不一样的,最近喜欢拆鼠标,这个鼠标是之前买了一批,说是外贸的,然后某些原因出不去,内销,低价处理,好像是十元一个,觉得又是锂电池的,不贵就拿了好多个,想拿来拆电池改表用的,到手看着不错又没舍得拆电池。表也放不下,就这样一直放着,电池也没坏。
这个是不良品,一次都没用过,壳这么花是因为壳拆去其它鼠标用了,这个电池充电没到2次。量过电路,都是正常的,估计是接收器错的或者没对码,我也没研究这个对码,我还碰到过对码错的,方向是相反的,果然是半成品呀,好坏全看运气,目前就看到坏了三个。才几块钱的东西,研究不值得。

不到70克的重量,非常合适女生或者外出使用,我家里用来给客厅htpc主机使用也不错。

开拆,里面非常简单

电池好评,720ma的大电池,用几个月没问题,我试过,真不会没电

静音键,非常轻,这个微动也不错,品牌未知,哦,这个还有侧键,但是不能自定义,好像是前进和后退,还能调dpi,能装的都装了,paw3212db的传感器性能也还行,但是个人使用觉得有点飘,但是这个鼠标真的能在玻璃上正常使用,这点不错

ma385n
这个芯片查不到资料。估计是用于无线接收

静音微动与充电ic

F-SWITCH 11的编码器,应该是通用的,这个鼠标就算拆料都能回本,手里好像还有几个,陆续送人送 了几年还没送完。剩下的不送了,用于调监控不错,主机在墙上,机柜里面鼠标线不够长,只能用无线,这速度对于监控来说够用了。

无线鼠标最好不要买放电池的,罗技那种用电干池的,买电池都穷了,就像猴哥那样,后来还不得改锂电,只有锂电才是无线的最终解决方法。
猴哥这只兔子版权经过猴哥半授权给我使用,就差他答应了。

网友A:
PCB跟TLSR8516基本一样,搞不好就是山寨的....

网友:
这个鼠标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样子还不赖啊,比杂牌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跟TLSR8516基本一样,搞不好就是山寨的....

公版,谁都能用,和你这个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B:
我有个微软的无线鼠标,买来就一次未用过,因为接收器不知道丢哪儿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微软的无线鼠标,买来就一次未用过,因为接收器不知道丢哪儿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继续使用? ...

买个接收器,重新对码,OVER...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C:
无线充电?没看出来哪里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没看出来哪里无线充电

充电的无线鼠标,我写错了,误会

网友D:
编码器上那个11应该是指高度11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上那个11应该是指高度11mm吧

有道理,这个我没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上那个11应该是指高度11mm吧

+1,绝大多数鼠标都用的是11mm的:

网友E:
这个无线鼠标十块钱一个,划算,里面的东西对得起这价,电池用了720mAh的也相当良心了。
毛兔的授权费就不要了,老兄可以随便用,如果N年后的哪一天去了老兄的宝地,请我吃碗老友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无线鼠标十块钱一个,划算,里面的东西对得起这价,电池用了720mAh的也相当良心了。
毛兔的授权费就不 ...

为了让你提前品尝到,晚一些我写个配方,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让你提前品尝到,晚一些我写个配方,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好地,坐等老兄的祖传秘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无线鼠标十块钱一个,划算,里面的东西对得起这价,电池用了720mAh的也相当良心了。
毛兔的授权费就不 ...

还有大保健呢?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做工一般,就看手感了。

网友:
电池有点小啊

楼主:
还小啊,不小了啊。

网友:
无线鼠标价格不 贵,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