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坏了的充电头,电容爆了

楼主(2025-03-11):
以前充电的时候老是发热得厉害,坏了,干脆拆了看看

网友A:
居然有个USB头带协议芯片?这不科学啊

网友:
看这么多口的,与之前炸过的养小鸡换那个差不多,以后不会碰这样的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细节方面不太靠谱

网友:
现在电解电容质量真差劲,已经成为电器里面最容易坏的元件了

网友:
谁来分析分析这个最大功率能到多少

网友:
一看外观就是山寨货,还好,里面不是太差

网友:
还是原装的充电头好,网上卖的垃圾充电头,几块钱一个,千万别用,会充坏手机的。

网友:
换个固态吧,应该能用很久。

网友:
还是原装的靠谱些

网友:
省焊锡,焊点太潦草了

网友:
三无产品,只标made in China的基本上都是山寨

网友:
电容已经是低损耗耐高温电容,都是质量不过关,长期工作在临界状态,终于忍无可忍要透一下气!

网友:
这还好,要是像我上次那个就鼓点包,空载输出正常,一带载就不行,不拆开还不知道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个USB头带协议芯片?这不科学啊

估计两两组电源,只有一个口支持协议的。估计采用二次变压。没有仔细看电路

网友:
以后还是改改这习惯。我经常不拔,碰上这种充电头那天爆了弄出大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两两组电源,只有一个口支持协议的。估计采用二次变压。没有仔细看电路 ...

貌似是两个独立电源,变压器都两个,主控貌似也有一对,就只共用300V?

网友:
这个电容不按常理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