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刚到手火翼HY-GS105五口千兆交换机拆了看看

楼主(2025-03-11):
最近需要一个交换机,就在京东上看了半天,结果发现了这个品牌,5口价格才只要38块钱,加上运费6元还不到50.还是个网管型交换机,惊呆了都。

包装盒

说明书里面的功能还挺多

交换机主体

黄色标记4个正常的网口,绿色标记的口是一个POE受电口,也可以当正常网口。如果上级交换机有poe功能可以直接插到这个接口给它供电,这样可以不需要外接电源

外接电源插口,宽电压9-55V

背面的铭牌参数

螺丝刀拆掉后面的两个螺丝就可以打开头盖骨

因为盖子上贴了一块厚实的硅胶导热垫。取盖子的时候药向上掀开,然后拆下三颗螺丝拿出主板

主板,一颗交换芯片,一颗Flash芯片

放大看一下主芯片AN8855MN,网上没搜到资料,这个公司貌似是联发科的子公司,不知道技术是不是共享的。

XMC的Flash芯片25QH32DHIG,用来存储固件和程序

没了,剩下就是一些电容

网友A:
可以设置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vlan?

可以,盒子上有写部分功能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
宽电压9-55V,电压范围大。

网友:
看做工似乎不错的样子

网友B:
这标签不知道是哪个临时工写的,输入100-240V,竟然还有输出12V...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这个买贵了吧,去年都有人发过拆机帖,经常价只有32元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标签不知道是哪个临时工写的,输入100-240V,竟然还有输出12V...

电源楼主没展示出来啊,输出12V有啥问题?

网友:
一步到位买个2.5G口的,百来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楼主没展示出来啊,输出12V有啥问题?

你看到输出口了?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C:
是电源适配器的参数,标在交换机背面,路由器也有,这是一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源适配器的参数,标在交换机背面,路由器也有,这是一种习惯。。。 ...

我不信...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这东西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供电9-55V,随便找一个电源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价格,做工没有问题,东西还可以,机会跑一下速度看看能不能跑满。

网友:
宽电压设计和POE受电设计好评。那POE受电和电源适配器同时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起来不错  性价比高

网友:
还是铁壳的,不知道长时间工作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