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菜又爱玩:用启动宝制作低成本点焊机方案、组装及测试

楼主(2025-03-11):
楼主又菜又爱玩,看到论坛大神手搓变压器点焊机、超级电容点焊机等等,流口水啊。自己在想,对于业余玩家(一年用不了几次,大部分时间吃灰)有没有低成本的、技术要求又不太高、方便收纳不占空间的制作点焊机方案。

于是有了这个帖子.先看成品视频

一、点焊机电源选择

变压器寿命几乎无无限长,但是体积大,功能单一,适合固定场所高频率使用玩家。
超级电容可以作为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但是体积还是大,定期充电,价格较贵,优点是寿命较长,瞬间放电电流大。
锂电池3~4串,可以作为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体积小,价格便宜,寿命较短(维护不好1年都有可能饿死趴窝,维护好锂电池典型寿命5年应该还是有的)。

综合,小白业余买锂电池启动宝,平时放在车上作为应急电源,点焊玩的时候拿下来,一物多用,偶尔还是可给丈母娘维修下纱窗点焊之类的

启动宝买成36.68元,测试帖子见:汽车启动宝-小能人X5B 测试-夹子内阻超级大

之前也分析过,点焊机提高电源电压比降低线材内阻更实用,这又是我选择启动宝的原因,4串锂电芯电压16V左右,分析帖子见:又菜又爱玩:点焊机点焊效果关键参数分析

二、点焊机控制板选择

既然我都说了业余水平,自己打版就不合适了,买成品板,一般是5-6串MOS的控制板,1-9档足矣,99档难得按。我在PDD买的单主板不含线材20.7元

三、线材及点焊笔选择

PDD点焊控制板配套的线材一般是4~5MM的AWG镀锡硅胶线,看上去很简陋,而且不能用在启动宝上,多以手搓线材是有必要的。
之前也分析过,点焊机提高电源电压比降低线材内阻更实用,所以这里不需要特别提高线材截面,什么25mm、35mm留给专业玩家吧,最后选择6mm接地软铜线

手搓线材过程如下:

这是手搓的EC5启动宝端子线,铜鼻子30A接控制板

这是手搓点焊笔,考虑铜管贵,索性直接把焊针直接焊接在铜线上,用铜鼻子固定,焊针买的100MM场双头的,一支据切割成2截使用,业余玩家,基本不考虑焊针损耗后更换焊针问题

焊针这么小,手持肯定不行的,找出10mm塑料管当做焊笔,铸工胶汽车油底壳没用上,现在派上用场了

干透后在上一点AB胶,要求圆润饱满

四、点焊机成品测试

先看看内阻

控制板电源侧内阻14.7m,几乎和启动宝内阻一致。

成品图,简单好收纳

测试0.1mm镀镍钢带,1档,焊点明显不结实

手扯不下来,虽然外面看上去不结实,单还是要尖嘴钳才能扯下,下面有熔点,但确实不结实,容有虚焊可能

然后逐步加档,2档及以后都是可用的

2档以后的焊点几乎要把钢带扯烂

寓教于乐,带娃一起玩

档位加到貌似6左右,钢带炸了···真的是炸了···崩、吓我一跳啊

最后收纳在盒子里,下回回去给丈母娘点焊铝合金纱窗(纱窗解体了,准备用AB胶+钢带焊接固定)

五、成本分析

启动宝之前购买,如果不算在点焊机成本里,那点焊机制作成本约仅为27元,初步估计点焊0.15mm钢带是可以的

楼主:
申请加精,让更多业余玩家用上点焊机

网友:
电烙铁小了

网友:
点焊是火花大吗?

网友:
这娃胆子也大

网友:
你这个不是又菜又爱玩,把你做好的卖给我!我才是真的又菜又爱玩

网友:
刚好有个启动宝,看样子得多瞄瞄控制板……

网友:
搜了一圈某宝没有20左右的(看视频有90多块了,换个20的红包用来0元购),等跌价再瞄

网友:
做得不错,我是直接买的成品200多,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这种启动宝能焊几次?

网友B:
楼主成本还可压缩:几节10C以上的锂电池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启动宝能焊几次?

测试焊接20次左右,电压下降0.3V(4串总电压),估计可以焊接上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成本还可压缩:几节10C以上的锂电池就成

我这个启动宝相当于没多花钱

网友:
用这种启动宝搞点焊怕是寿命不长啊

网友C:
电池估计用不了多久,当然也不是常点,总结起来就是能用。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估计用不了多久,当然也不是常点,总结起来就是能用。支持折腾

业余玩家嘛,没有大功率电烙铁不好干活,下一步准备搞T12玩玩

楼主:
感谢版主加精,让点焊走进千万家

网友:
去年买的,背面也加了管子,加强了铜片,导线16平方,6串电容,01档~3串电容50档都是不行的。连炸3次,管子2块钱左右一颗,都炸掉几十块钱。没有发帖。电流过大。后来发现放了几年的法拉电容也有几个不好了,还是变压器的好不会坏没有额外成本。我8年前那个就是功率太小了。不会有额外成本,实在不需要了卖铜卖铁还值几十。

网友:
成本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