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毒柜的门控芯片坏了,没有打标,求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25-03-11):
Babycare消毒柜,门控坏了,始终显示不能关门,求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感谢。

门控的正面:

门控的背面:

网友A:
不懂,门不应该有个检测开关么,比如微动...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B:
这不应该就是个霍尔元件么,你看安装位置对应的那边有没有个磁铁,如果有磁铁那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
霍尔传感器?

网友C:
拿吸铁石紧贴原件开机试试

网友D:
看标记好像是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应该就是个霍尔元件么,你看安装位置对应的那边有没有个磁铁,如果有磁铁那就可以确认了。 ...

是的,有磁铁。是否有可能是磁铁磁性减弱了,而霍尔开关本身没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吸铁石紧贴原件开机试试

是任意吸铁石都行么,还是说霍尔开关需要特定磁场强度的吸铁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门不应该有个检测开关么,比如微动...

貌似没有那么高级,只是一个普通的消毒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记好像是个电阻

是指板子上的是电阻么

网友E:
霍尔,拿个磁铁靠近一下看看输出就知道好坏了,配件网上多的是

网友F:
大概率是个霍尔,门上有磁铁。
要不你测量下电容有短路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是个霍尔,门上有磁铁。
要不你测量下电容有短路的没?

应该是,有磁铁的。是测量这个传感器上的电容么,还是主板上面的电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霍尔,拿个磁铁靠近一下看看输出就知道好坏了,配件网上多的是

需要特定磁力的磁铁么,还是任意磁铁都可以呀~

网友G:
霍尔,加电之后放磁铁,测hr引脚电平变化

网友H:
看看门封条是不是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霍尔,加电之后放磁铁,测hr引脚电平变化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门封条是不是变形了

没,用的比较细致,外观都挺好的,也没摔过。

网友I:
霍尔传感器,在门框里。
消毒柜门上的,是磁铁。
霍尔传感器在感受到磁力变化时,其输出会随之变化。在你这个应用中,就是随开门/关门的动作,它感受到磁铁的远近(是否有磁力),输出0/1给控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霍尔传感器,在门框里。
消毒柜门上的,是磁铁。
霍尔传感器在感受到磁力变化时,其输出会随之变化。在你这 ...

对。现在就是排查是磁铁的问题,还是霍尔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