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山拆解:简单拆办公”杂牌“灵指KM60光学鼠标,太简陋了,没啥可利用啊

楼主(2025-03-11):
如题,办公室闲置的杂牌鼠标——”灵指KM60“,应该是搬迁前的原单位员工留下的,目前有两个,毕竟大家都用自己带的,这些杂牌二手货就无人问津了。

我是喜欢捣腾,所以同事给我拿一个瞧瞧。

外观很普通,拿在手上轻飘飘的回收塑料那种廉价感。接到我那台魔法书笔记本上可以正常识别与使用,但是几乎没啥手感可言,生硬的移动以及点击,哎,一言难尽。。。

找到底部靠近腕部的掌托下方的螺丝(就在防伪防撕贴下方),小号螺丝刀拧开。

结构够简单,做工够简陋,材料够节省,我就够拍照发个贴。

啥也不分析了,光栅有,IC那是铁定没有的事啊。微动也不知道是啥杂牌,伤心呐。。。

实在想不到能如何再次利用,估计就把那条数据线拆了留着以后其它设备替换备用(但应该还是首选插USB或TYPE C的母座可以热插拔更方便)。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留着拆件,微动光感线电容LED和外壳都能利用...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那个光传感器本身就是IC

网友:
留着零件替换,线可以剪下来

网友:
这种鼠标估计也就一次性产品,坏了也没打算修。

网友:
杂牌子就是鸡肋了,扔掉也不心疼了

网友:
这类看上去是国内新一代的方案,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外置IC呢,实现稳定功能又不会短寿那就是大大的好产品.

网友:
山上的货,只能说能用

网友A:
低端鼠标,做工比较省,那条数据线愿意的话测一下,没准是铁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鼠标,做工比较省,那条数据线愿意的话测一下,没准是铁材质的。

我的个乖乖,坛友不提醒,我都忘记这个茬了,还真的能被磁铁吸起来,哎,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个乖乖,坛友不提醒,我都忘记这个茬了,还真的能被磁铁吸起来,哎,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

...

低端鼠标大多用的都是铁线

网友B:
办公”杂牌。。。。。

这种送人都不要的,还想利用啊,,,看那部分还有利用 的价值

铜线径细,,,按键质量差,,,,

网友C:
前几天看到垃圾娄里有2个带线鼠标,没捡

网友:
现在的杂牌鼠标拆了也是浪费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看到垃圾娄里有2个带线鼠标,没捡

为毛不捡,那感觉不是错过几个亿?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可以放着应急用

网友:
看到最后线还是铁材质的,确实没什么可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办公”杂牌。。。。。

不好意思,这鼠标的线铜线都不是,铁镀铜的线。 还有现在的低端电源也都是这线
先马,长城,爱国者,Tt,金河田等没一个跑的脱。 国产里面就航嘉的线材还算没缩水,线径不说, 至少还是铜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鼠标大多用的都是铁线

铁镀铜的线。 还有现在的低端电源也都是这线
先马,长城,爱国者,Tt,金河田等没一个跑的脱。 国产里面就航嘉的线材还算没缩水,线径不说, 至少还是铜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