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清风插排QF-J03-1

楼主(2025-03-11):
感觉还行,8元带线,带保护门,准备放床头柜用不错

这个护套是可以活动的,好多都是固定的

3X1.0平方,带2500W没问题

要是搞维修的话可能还是老款公牛适应插头多些

网友:
量量铜片宽度和厚度,价格比公牛实惠

网友A:
出门要带螺丝刀套装、电烙铁、便携热风枪、焊锡丝、吸锡器、万用表、钳表、水口钳、小台钳……你怎么就带个插排

网友:
铜板蛮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门要带螺丝刀套装、电烙铁、便携热风枪、焊锡丝、吸锡器、万用表、钳表、水口钳、小台钳……你怎么就带个 ...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过出门住宾馆带上这个插排,很适合居家旅行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也很有诚意

网友:
看着铜片很厚实,质量不错,价格不贵

网友:
设计合理,一体铜排,厚度合适,值得拥有

网友:
还行,值得拥有。

网友:
8元不贵,一体铜排,只看线是铜线不是。

网友:
插头的塑料件做工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有点毛刺。

网友:
不否认用料扎实,但设计缺陷:L、N竟上下叠合,同时新插排这焊点有疑似腐蚀现象

网友:
用过几个清风的插排,也拆过,做工都比较厚道

嫌弃公牛的贵,完全可以入手清风的

网友:
看着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看做工挺正规的,铜片也宽

网友:
我用的不少清风的插座转换,质量还行,就是指示灯的电阻功率小,多数烧了

网友:
这个插排不 错 ,做工看着比较厚道

网友:
8元的话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清风插排相对做工不错,早先给不少品牌插排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