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乐燃气灶或者德意燃气灶不点火了(多图),拆下装上又好了

楼主(2025-03-11):
2炉盘都同时不点火,没有啪啪声,用打火机能打燃,换电池一样,随拆之,大家懂的,十八般武义都用上了,结果拆了个寂寞,还破坏了点火器外壳,

直接怀疑那个1UF电容有问题,由于太多胶不好拆,准备掏孔直接换,

这个鸡鸡功率太弱鸡了,就这都钻不动,还是电烙铁来得实在

鸡巴没问题啊,,,容量足的,这哈搞球了,电路板又取不下来,都拆这样了不如外壳不要了

网上下单外壳,等待过程中三防胶伺候,

准备就这个尺寸外壳,

结论:此脉冲点火器型号:CIA-R615EB2,其实就是百威的东西,工作电压1.5V,试过点火时耗电125毫安,2节松下碱性5号电池用几年,
其它牌子差不多1年不到,试过惠寻就不足1年,底部接线10根,好像没看到通用牌子又这样的接线,
原装售价38元,没舍得买,目前等待外壳的时间用的打火机点火,修修吧结果什么原因也没找到,修了个寂寞,
就这样吧,重在分享,

网友:
燃气灶是家电里数一数二难拆的

网友:
1.先检查电池电压,和连线,如无问题,一般都是点火器老化失效了。

2.换点火器就可以解决问题。小意思。

3.我家里的两个燃气热水器的点火器,我都换过,不贵十多二十多块钱。自己换

网友:
另外:点火器外壳一般都是扣装的,不用破坏外壳用巧劲就可以撬开来

网友:
油污大、封胶多,燃气灶不好搞

网友:
不如直接换,太费劲了

网友:
拆成这样没修好,亏了...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这种灌胶防水的板子不好拆。

网友:
没有啪啪声,用打火机能打燃,这是没有断电断气功能吗?

网友:
旧到这样,,还不换新啊,,,,

安全第一的理念要有啊

网友:
灌胶了,扣电路板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铝管,锈死油污,是不是可以考虑换新了,现在有国补

网友A:
你这燃气灶是不是已经超龄使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燃气灶是不是已经超龄使用了啊?

12年的,算超了吧,哈哈

网友:
这功夫时间下的不小,胶不好除

网友B:
有空换一下微动开关试试,可能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换一下微动开关试试,可能有惊喜

正常的,基本测试之一

网友:
修东西最烦的就是这种时好时不好,拆开装回去又好的故障,费时费力,然后貌似好了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的

网友:
可能插头(接触不良)的事,燃气灶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

网友:
工具都用错了,那是磨片,要用带齿的锯片,弱鸡不背这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