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Epson针式打印机LQ-730K通电无反应电路维修

楼主(2025-03-11):
730K针式打印机突然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维修情况如下

拔掉进纸板,显示出两个螺丝拆掉,背侧底部三个卡扣撬开,往上提就可以去掉外壳

电源板和控制板在这个金属仓内,拆掉这7颗螺丝就可以拆开

内部电源板和控制板,电源板和控制板连线测试电压41.6V,基本正常

后查找发现是个通病,A6S二极管万用表导通档测试双向导通蜂鸣,判断A6S稳压二极管击穿,更换了个1N4148玻璃管二极管,上负下正,通电开机指示灯亮灯正常。
这个标识“A6S”二极管损坏是个通病,大部分在确认电源板正常的情况下通电指示灯不亮不开机大都是该元件击穿损坏。

网友:
修一下一两百,淘个二手的怕也才200...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手艺不 错,打印机零件多不容易拆修

网友A:
爱普生的630  730也算是经典机型了
这个东西咋一看还以为是保险
你不说我真以为他是保险,左右导通是正常的;
二极管的那个标记线在,旁边也没看到符号,怎么查出来的,还是通病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普生的630  730也算是经典机型了
这个东西咋一看还以为是保险
你不说我真以为他是保险,左右导通是正常的 ...

网上搜的,刚开始我也以为是保险,准备下单买电源板+ 控制板,淘宝上卖的还不便宜(几个店铺都要运费,直接就说是针式打印机通病问题元件)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爱普生的针式打印机相对比较耐用

网友B:
并口的,需要用并口转USB口线的了。

网友:
能查出这故障元件,高手!

网友:
这么快就能找到故障技术不错

网友:
630K,730K,当年修过好多,自从2023年全面实行电子发票以来,除了少数需要打印多联单的地方,几乎都用不到了。这机是小板,应该是后期的产品了,主板坏的比较多,没想到就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口的,需要用并口转USB口线的了。

仔细捍,旁边带USB-B...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C:
现在针打可能就财务用的多吧。再就是打出货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针打可能就财务用的多吧。再就是打出货单了。

还有过磅单...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换个小件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网友:
针式打印机的优点就是寿命长,耗材便宜

网友:
730也算是经典机型了

网友:
1N4148可以替代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打印机寿命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