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桌面PCB台锯改可调速

楼主(2025-03-11):
  之前PDD买了这个小台锯,切PCB铝基板及一些小物件,一个防水船型开关控制,转速全靠你给的电压,12V慢一点24V快一点,有些店铺配的就是电压有几个挡位的可调电源,这使用起来我觉得不够优雅:

  于是开始我的改造,这是买来时的样子,配色有些奇怪,开关很模糊不太好按:

  调速就是普通的PWM调速模块,由于孔位不匹配,特意画了个转接环和刻度面板,刚好能卡在原来的孔位上,里面热熔胶固定,非常稳固。
  调速模块一块控制锯片电机、一块预留给侧边打磨电机,目前用不到,电机不装先空着:

下面是改造好的样子,中间橡胶堵住的孔是排屑用的,其实我都是在地板上用,刻度面板基本看不到。。。

网友:
看着改装的不错

网友:
买过微匠自带调速的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A:
挺完美的,这个小驱动板,多少A的,可以驱动这么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完美的,这个小驱动板,多少A的,可以驱动这么大电机

最大好像3A吧,台锯负载不大的,没问题

网友B:
切铝基板可以,要是切玻纤板,最好去室外通风的地方切,玻纤板的粉尘不是好东西

网友:
挺漂亮的小台锯!

网友:
台锯用来DIY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铝基板可以,要是切玻纤板,最好去室外通风的地方切,玻纤板的粉尘不是好东西 ...

我都戴口罩

网友C:
我也在犹豫是不是买个台锯,感觉用的地方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犹豫是不是买个台锯,感觉用的地方不是很多

吃灰就不买

网友:
改的很好,完善功能。

网友:
小台锯用起来挺不 错的

网友:
快慢随心,点赞支持

网友D:
自己有一个确实非常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有一个确实非常方面

手艺不行 手工锯惨不忍睹。。。。台锯切的就非常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艺不行 手工锯惨不忍睹。。。。台锯切的就非常整齐

这就是工具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