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率燃气热水器水量伺服器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5-03-11):
这是一款能率燃气热水器的水量伺服器,通过这些图片看看水量伺服器是如何工作的

水量伺服器型号为CZL-D026,引线可以取掉

这款水量伺服器共八根引线(具体功能参考下边的分析)

分离驱动部分和阀体部分

通过三个减速齿轮,一是可以降低步进电机的转速,二是可以提高驱动力矩

白色主齿轮上的磁铁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主轴转速

三个齿轮都取掉可以看到步进电机全貌

伺服器八根引线的具体功能

通过旋转铜轴演示阀门打开和关闭

通过这些图片可以看到燃气热水器主控电路板通过8根引线控制步进电机转动,驱动阀门开度改变热水器进水量大小,和比例电磁阀共同实现水气双调。

详细的比例电磁阀原理可以打开下边链接:
燃气热水器比例阀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最后看看这款水量伺服器内部的所有原件

参考资料:
1、西瓜视频《能率燃气热水器水量伺服器拆解》
https://v.ixigua.com/aZnKMXFiQuA/

2、数码之家《图解空调扫风四相减速步进电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99&fromuid=1377422

网友:
这个不多见,水流量传感器见得多一些

网友:
霍尔传感器容易坏些

网友:
水量伺服器就是通过调整进水量来控制出水温度

网友:
机械故障(磨损、卡滞)居多,拆后恢复较难!

网友A(2025-04-20):
我这款机器的水伺服好像不一样。这是真水伺服还是假水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款机器的水伺服好像不一样。这是真水伺服还是假水伺服。

没有看到水量伺服器,只看到水量水温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