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升级wifi7路由器有啥亮点吗

楼主(2025-03-11):
500元左右的wifi7路由器cpu有斐迅n1的性能吗,除了wifi7没啥变化,,家里用贝壳云做旁路由,有时感觉怪怪的。n1也有几个。

楼主:
wifi7局域网传送要快点。

网友:
看cpu型号的,大部分WiFi6和几乎全部WiFi7,都是arm架构了,a53架构都是入门级别了,大概率会好于n1性能

楼主:
路由器好像有硬件加速功能,,n1 纯cpu好像没有这种。

楼主:
家里移动300m全速下载,跑局域网共享也够了,性能。

网友:
我觉得没啥用...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没WiFi6E前感觉没什么意义

网友:
有内网NAS就可以玩,其他没用

网友:
wifi7,最大的变化就是2.5G网口,高端的是10G网口,其他感知不大

网友:
硬件配套的也可以

网友:
有钱就换,不考虑

网友:
WIFI6够我用了

网友:
其实感觉够用就行了。

网友:
如果从WIFI4升级,那么WIFI7除了没6G频段外还是提升挺多的,但如果WIFI5以上确实目前没什么必要,还有就是有有线网络2.5G以上需求的

网友:
都有一个心态一定要把运营商的最大带宽榨干,除特殊应用,一般家庭看看视频100M的宽带足够,wifi7根本用不上。

网友:
不坏不升级,实际使用中根本就没有区别

网友:
wifi6坏了再换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现在WiFi7比原来买的WiFi6都便宜,
小米AX3000近三百买的,而BE3600不到二百,加上国补仅160,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