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灯维修插座+硅胶护套

楼主(2025-03-11):
  其实老早就做好了,懒癌犯了没有发出来,参考坛友的升级之作。
  4个G5.3卤素灯并联,戴硅胶护套可拔插,功率大小自由搭配。

  先上原理图,无图无真相,无原理图很抽象。
  开关打到,亮绿灯表示导线直通,开关打到,亮红灯表示串灯保护
  经我测试,市电LED+200K+4007,是最佳搭配:

  老样子,JLC打样铝基板,到手开撸,底板用来安装定位,手艺高超的可不用:
  这时我还不知道铝基板两面都可以画丝印,所以面板空白。。。

  然后接线,G5.3灯座用热熔胶固定在底板上,面板有焊盘连接地线,不用担心漏电:

  螺丝沉孔,套上硅胶套,灯也不刺眼了,还防烫。
  我加上了漏电保护器,也可不加,没见跳过:

网友A:
怎么能用热熔胶呢。

网友:
按钮很大啊

网友B:
灯发热热熔胶不会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发热热熔胶不会化吗?

硅胶耐高温200多度的,再说了,这玩意最多亮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用热熔胶呢。

试过 里面不会发热的

楼主:
这里面其实是两个开关

网友:
灯是多少瓦的?

网友:
维修插座体积小不占地方。

网友C:
做的不错要是批量生产开模会更漂亮

楼主:
我装的每个3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要是批量生产开模会更漂亮

淘宝卖的成品也是防水盒哦 大只的

网友D:
并联每个35W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每个35W太小了吧

你可以买100W的 这样就400W

网友E:
修开关电源一般用多大灯? 比如30W电源 或者 100W电源 300W电源

网友:
维修插座还是很实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开关电源一般用多大灯? 比如30W电源 或者 100W电源 300W电源

据说200W 我不是干修理的 不太懂

网友F:
灯的胶套咋搜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的胶套咋搜出来的?

螺丝硅胶保护套 M13*19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硅胶保护套 M13*19

谢谢,我在坛子里打的板,做的是2个卤素灯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