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详细对比鸿雁,联塑,雷士,正泰,罗格朗插座他们之间的差异。

楼主(2025-03-11):
详细对比鸿雁,联塑,雷士,正泰,罗格朗插座他们之间的差异。

这批货都是在拼多多打折或者领券后购买的,价格在4-5元左右一个。

都是他们的低端货,但是低端货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我们在矮子里面拔将军。

联塑的超薄系列用的金属框架,正泰在螺丝位置有金属框架加固。

拆开对比铜条之间的差异。

正泰最重3.9g,罗格朗和鸿雁最轻只有2.1g。

正泰的铜片采用的老式设计,接触面积比较小。

其他品牌采用的一面直的,增加接触面积,另外一面压紧。

接线柱设计也不同,我个人认为这种压接的最好,不伤电线,粗细都能使用。

这种螺丝顶紧的,线太细容易顶歪。

最后总结一下,联塑和雷士可以入手,
正泰的tongue件最重,但是在接触面上设计没前面2款好。
鸿雁和罗格朗的这个系列排除在外。。

这次测试增加了接触面积,没有用卡尺测量横截面。

5款低价墙壁插座对比测评:国际电工,天正,雷士,正泰,鸿雁。
上次买的几款对比。

网友:
雷士的看起来还不错  现在装修都用了 灰色系类的 面板了

网友A:
今天装了个多多上6元的 国际*工 ,螺丝 大力拧多几下,明闪闪的 铜色下,露出 白白的光泽。

网友:
老鸿雁的用了30年了

网友:
家里正泰的两孔三孔共用的那种,用几次后插2孔插头的时候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这几个牌子,就正泰用过

网友:
不错,楼主总结的挺详细

网友:
当年一元包邮的国际电工带开关的就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装了个多多上6元的 国际*工 ,螺丝 大力拧多几下,明闪闪的 铜色下,露出 白白的光泽。
...

现在各个牌子都是铁螺丝啊

网友:
正泰老品牌,也是值得信任的品牌

网友:
我就看到了小容老板娘很不错哦,好评。
这种用2500w以下估计没有问题,超过的话,不敢用。

网友:
评测的挺仔细的,差距挺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装了个多多上6元的 国际*工 ,螺丝 大力拧多几下,明闪闪的 铜色下,露出 白白的光泽。
...

所有的插座螺丝都是铁的,就是镀锌镀镍的工艺不一样。

网友:
螺丝拧的,不好用,容易滑丝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便宜货

网友:
没有各路国际电工大军

网友:
总结的挺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插座螺丝都是铁的,就是镀锌镀镍的工艺不一样。

结构螺丝是铁的,不假。那 请看20年前 俊朗电工的二三插面板接线孔的螺丝,最后一张图 左上角那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