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预告不要钱头灯+五孔墙壁插座

楼主(2025-03-11):
下一步有时间拆这两样,头灯不要钱的很久撸的,c口充电,可以用就是电池是缺陷,头灯我用得上,以前撸过贵的但电池鼓包了还是不行,还有可以装18650电池的,结果头绳固定架扯断了,现在这个带感应,头绳松紧合适不勒头,亮度也还行,干脆换电池吧,重新撸聚合物电芯吧,如果用两节14500并联的话,慢慢估计两节电池都会出问题,干脆花元6元撸1块103048电芯,1500mah,等到货,
墙壁插座也没要钱,一直放那里,以后一起拆了吧,飞利浦好像是要比罗格朗好些哟

网友:
1元多,几毛钱撸过很多

网友:
十几个 头灯的路过,

网友:
头灯在亮度不够的地方干活还是用的到的,用两节14500并联就够用坏了再换

网友:
换电池也好

网友A:
这种小头灯不太适合塞14500,壳壳里空间不够,如果非要用14500/18650,可以用导线延伸出来,把电池盒挂在后脑勺那个位置,续航超长然后灯板还不烤电池

网友:
也买了这个头灯。

网友:
正式拆了再加分,我预告加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头灯不太适合塞14500,壳壳里空间不够,如果非要用14500/18650,可以用导线延伸出来,把电池盒挂在后 ...

14500可以放两只,试过了,只是我觉得还是聚合物电芯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