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扭力扳手拆解研究下怎样能自己校准

楼主(2025-03-11):
扭力扳手感觉不太准,看网上有用电子秤算力矩校准的,拆开研究下解构,看看能否自己校准。最后那个弹簧螺杆结构好像有两个地方是可调的,有点复杂还没弄清怎样调

网友:
感觉没有扭力测试仪不太好调,这种扳手大概就是先将刻度转动至最高扭力值的20%位置,然后松开尾部固定螺丝,用内六角转动调节螺杆使实际扭力值等于你刚才转动的20%扭力值,然后拧紧固定螺丝,再去测试60%和100%位置
新扭力扳手一般调完20%位置,其他扭力值也就准了,不准的话就要更换倒数第二幅图上的小方块来调节60%位置的扭力值。

网友:
用电子称很难校准的,可行的方案是用电子扭力扳手来校准,两个扳手的方头连在一起,固定其中一把扳手,然后看机械扳手到扭力打滑时电子扳手上的读数是否和机械扳手上设定的扭力一致。

网友:
单位里就有专用的校准仪器,我就没用过

网友:
校准哪有那么复杂,有卖指针式扭力扳手的,才20多块钱,精度不比你的扭力扳手低,拿它校准就行了嘛。

网友:
其实有点误差也正常,毕竟那个扭力刻度线间隔是很宽的,所以调的是50NM,还是52NM,还是48NM;拧个螺丝,都不是问题。

网友A:
我收藏夹里还有邮寄校准扭力扳手的链接,
用几十万的仪器做,收几十块我觉得很合理

网友B:
可行吗?
用杆称的原理,短套筒上焊上杆子(为了去杆重,焊 在杆子中间,两头一样长),一头挂Y公斤的法码,台钳固定扳手,调挂法码的位置,调到嘎达一声,量挂绳到套筒中心的距离为X米 ,扭距就是XY公斤米。X9.8就是牛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收藏夹里还有邮寄校准扭力扳手的链接,
用几十万的仪器做,收几十块我觉得很合理 ...

用几十万的仪器做,我是不信的。仪器的成本平均每天多少钱?还要纳税,收几十块钱还要刨除运费,他靠喝西北风活着吗?

网友:
可以用电子秤来校准,用电子秤上面的读数除以0.98就是 力,力乘以力臂,就是力矩。也就是扭矩。

网友:
我自己也有两把扭力扳手,我也准备用电子秤来校准。

网友D:
用指针式的扳手来校准完全我感觉是无稽之谈,指针式的和这种预制式的,它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指针式的即使是新的,它的误差也很大,所以一般卖指针式的卖家他都不标注精度等级,还有精度范围。

网友:
拆散了,组装关系乱了,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行吗?
用杆称的原理,短套筒上焊上杆子(为了去杆重,焊 在杆子中间,两头一样长),一头挂Y公斤的法码 ...

简单实用,精度毋容置疑!早就打算这么干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1682510原理这里面有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几十万的仪器做,我是不信的。仪器的成本平均每天多少钱?还要纳税,收几十块钱还要刨除运费,他靠喝西 ...

当然是用单位的实验室,自己零担赚点外快啦

小黄鱼搜 扭力扳手校准检测,具体情况自行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单位的实验室,自己零担赚点外快啦

小黄鱼搜 扭力扳手校准检测,具体情况自行判断

你这算是可以自圆其说了。只是要祈祷别被公家逮着,否则搞不好把扳手没收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指针式的扳手来校准完全我感觉是无稽之谈,指针式的和这种预制式的,它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指针式的即 ...

你不知道的东西不等于没有。

网友:
拆成这样装回去了吗?
用这个测试

爆炸图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指针式的扳手来校准完全我感觉是无稽之谈,指针式的和这种预制式的,它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指针式的即 ...

指针是扳个大概,预制式正常范围是3%误差,校的好话可以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