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松下面包机搅拌无力

楼主(2025-03-11):
更新:今天又测了一下,昨天我是把电机取掉之后,直接在控制板测的电压,电压来回震荡是正常的。今天我直接在电机上测的电压,发现电压是越来越低,看来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这面包机是去年才买的,型号是松下pd100,断断续续的在使用,前几天做面包的时候发现,居然转不动了,我以为是卡住了,但是我都是按配方来加水的,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我就取消,然后再次开始,是可以重新开始启动的,就又停了。我直接把面包桶拿出来,好像也还是一样,开始转那几下是非常有力的,只坚持不到一分钟,但是后面是越来越没有力气,最后直接转不动了。

根据站内这篇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611-1-1.html,好像是说可控硅坏了,我把这个地面包机的可控硅也换了,我这个型号是gst04f800sw,很快呀,三天后我把它换上了,插电还是一样的情况 我拿了万用表。量一量控制板电机的输出,电压是在30~200瓦之间来回震荡,这是正常的,做面包的时候都是转一下停一下,观察了好几分钟,看起来电压都很正常啊,看起来控制板是没有问题的,电机一开始能转动,那理应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检查了一下碳刷,发现碳刷也还有,就是机器里面和电机里面都有很多碳刷磨成的碳粉,电机上好像也没什么软件啊,就一个电容一个电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只在某音上看

网友:
底下的传动带是否磨损了。

网友:
一般是电机问题,清理干净,直接220V看转的情况如何 如果有电流过大,转速慢,严重打火,可以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等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不难,先飞线接220v到电机,如果是直流的加整流二极管,加上开关

正常使用面包机,等故障发生时,迅速断开电机和电路板连线,用你单独接的220v模拟供电

看看电机力量是否正常,即可判断故障点

当然如果觉得麻烦,可以买个电机替换,也可判断故障点

按理说去年买的,应该还在保修期吧

网友A:
把电机换成一个60W灯泡,如果灯泡显示可以随调节变化。就说明电机问题。否则就要查电路,可控硅如果换过,就要查其他关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换成一个60W灯泡,如果灯泡显示可以随调节变化。就说明电机问题。否则就要查电路,可控硅如果换过, ...

这个方法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换成一个60W灯泡,如果灯泡显示可以随调节变化。就说明电机问题。否则就要查电路,可控硅如果换过, ...

这玩意儿是直流电机,好像家里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直流设备。昨天没有接电机,直接在控制板测的电压是正常的。今天我直接在电机上测了电压,一开始有200v转几次下就直接到0了,看来是控制板上的问题。

网友:
电压直接到0,会不会是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是直流电机,好像家里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直流设备。昨天没有接电机,直接在控制板测的电压是正常的 ...

这是板子保护电路起作用了!电机好坏要重点检查

网友:
电机是交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是直流电机,好像家里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直流设备。昨天没有接电机,直接在控制板测的电压是正常的 ...

交流电加整流器才能接到直流电机上去,直接加肯定废了。

网友:
去年买的,应该还在保修期吧

网友:
先判断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网友:
首先单独测试电机,不行再换主板.